[文档下载] 新唐 402nm蓝紫色 激光二极管手册

楼主(2023-01-26):
Nuvoton 新唐 402nm蓝紫色 激光二极管 KLC431FS01WW,参数如下:
-振荡波长:402nm
-多模横向振荡
-封装形式: Φ5.6 TO管
-条宽:7um x 1um
-额定输出功率:800mW
-工作管壳温度(Tc):0 ~+50 ℃
附PDF手册

网友A(2024-05-06):
新塘还自己生产二极管?牛啊 必须得了解一下

网友B:
我们选用激光二极管的时候主要关注哪些参数呢

网友C:
这种激光二极管的主要应用场合是什么呢

网友D:
这个二极管的亮度是否直接取决于其额定的输出功率?

网友E:
激光二极管是冷光源还是热光源啊  温升对它的影响大吗

网友F:
这是一种单一波长的可见光吧  是蓝紫色的难度高还是红光难度高啊,如果是单一红光 对视力有损伤吗

网友G:
还有生产激光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