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常见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
常见的电机接线方法有2、4,6和8线电机接线方法,具体如下:

4线电机和6线电机高速度模式:输出电流设成等于或略小于电机额定电流值;

6线电机高力矩模式:输出电流设成电机额定电流的0.7倍;

8线电机并联接法:输出电流应设成电机单极性接法电流的1.4倍;

8线电机串联接法:输出电流应设成电机单极性接法电流的0.7倍。

网友A(2024-05-07):
电机的接线方式和电机本身的种类有关系

网友B:
为什么8线并行接法的电机的高速性能就好呢

网友C:
这些4线6线和8线的电机都是针对直流电机而言吗

网友D:
在不改变电机接线方式下 如何调整其在不同模式下呢

网友E:
力矩的大小是不是和能提供给电机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F:
电机即便是并联的接法 一般也不会同时启动吧

网友G:
电机同型号的可以并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