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U学习笔记_STM32低功耗模式概述

楼主:
MCU学习笔记
电源管理系统

1. STM32低功耗模式概述
2. 寄存器和库函数配置
3. 实例
1. STM32低功耗模式概述

系统或电源复位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HCLK为CPU提供时钟,内核执行代码。当CPU不需要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耗模式来节省功耗。

3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3-01-26):
睡眠模式:内核停止 ,外设如NVIC,系统时钟Systick仍然运行。
停止模式:所有时钟都停止。1.2/1.8V内核电源工作。PLL, HIS 和HSE RC振荡器功能禁止。寄存器和SRAM内容保留。
待机模式:1.2/1.8V内核电源关闭。只有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由备份电池供电)。寄存器和SRAM内容全部丢失你。实现最低功耗。

楼主:
IO状态:
除以下各个部分以外,所有IO引脚都处于高阻态:
复位引脚(可用)
RTC_AF1引脚(PC13)(如果针对入侵,时间戳,RTC闹钟输出或RTC时钟校准输出进行了配置)
WKUP引脚(PA0)(如果使能)
一般情况下,根据最低电源功耗,最快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可以选择一种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
与低功耗相关的寄存器

PWR_CR电源控制寄存器PDDS位,进入深度睡眠时进入待机模式。
设置CWUF位,清除之前的WUF唤醒位。

楼主:
PWR_CSR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

设置EWUP,使能WKUP引脚处于待机唤醒。
WUF唤醒标志,用来判断是否唤醒事件。

楼主:
其他降低功耗的方式:

降低系统时钟
关闭APB和AHB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时钟。

楼主:
寄存器和库函数配置

HAL库低功耗操作函数

STM32的3中进入低功耗模式的函数:
void HAL_PWR_EnterSTOPMode(unit32_t Regulator, uuint8_t STOPEntry);
void HAL_PWR_EnterSLEEPMode(unit32_t Regulator, uint8_t SLEEPEntry);
void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void HAL_PWR_EnterWakeUpPin(unit32_t WakeUpPinPolarity);//使能外部唤醒引脚

楼主:
HAL_PWR_EnterSLEEPMode函数

楼主: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函数
设置PDDS, SLEEPDEEP位,WFI或者WFE

楼主:
HAL_PWR_EnterWakeUpPin函数
使能待机唤醒外部引脚,设置EWUP位

待机唤醒配置步骤:
1.使能电源时钟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2. RTC相关处理:关闭RTC相关中断
3. 设置WK_UP引脚作为唤醒源
void HAL_PWR_EnterWakeUpPin(unit32_t WakeUpPinPolarity);
5. 设置SLEEPDEEP位,设置PDDS位, 执行WFI指令,进入待机模式
void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楼主:
实例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kup.h"
#include "rtc.h"

void Standby(void)
{
/*********************************
使能PWR时钟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ENABLEBkUpAcess();//后备区域访问使能
/*********************************
RTC相关处理:关闭RTC相关中断
1. 禁止RTC中断
2. 清零对应中断位
3. 清除PWR唤醒(WUF)标志(通过设置PWR_CR的CWUF位实现)
4. 重新使能RTC对应中断
5. 进入低功耗模式
*********************************/
//1
__HAL_RTC_WAKEUPTIMER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WUT);
__HAL_RTC_TIMESTAMP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TS);
__HAL_RTC_ALARM_DISABLE_IT(&RTC_Handler,RTC_IT_ALRA|RTC_IT_ALRBF);
//2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WUT);
__HAL_RTC_TIMESTAMP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TS);
__HAL_RTC_ALARM_CLEAR_FLAG(&RTC_Handler,RTC_FLAG_ALRA|RTC_FLAG_ALRBF);
//
__HAL_RCC_BACKUPRESET_RELEASE(); //备份区域复位结束
__HAL_RTC_WRITEPROTECT_ENABLE(&RTC_Handler);//使能RTC写保护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清除Wakeup标志

//4
__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

//5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60,25,2,8);//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USART
        LED_Init();//初始化LED
        KEY_Init();//初始化KEY

        SDRAM_Init();//初始化SDRAM
        LCD_Init();//初始化LCD

        while(1)
        {
                delay_ms(10);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standby();
                }
        }
}

参考资料:正点原子视频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