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串口通信

楼主(2023-01-26):
功能实现:
  • 上电后,周期发送hello world 给串口调试助手
  •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串"1" 开启LED灯,发送字符串"0" 关闭LED灯
准备工作:

    1、STM32开发板(我的是STM32F103VET6)
    2、STM32CubeMx软件、 IDE: Keil软件
    3、按键管脚 : PA0   PC13
    4、LED管脚 : PB0   PB1   PB5

新建工程
1.1 New Project

    1 搜索芯片型号
    2选择芯片
    3创建工程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cp0633」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cp0633/article/details/110959154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cp0633」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cp0633/article/details/110959154

楼主:
1.2设置时钟源RCC

    系统时钟源选择外部晶振时钟源

楼主:
1.3 设置GPIO

    设置PB0和PB1为输出模式

楼主:
串口设置

楼主:
使能串口中断

楼主:
设置时钟

楼主:
项目文件设置

    1 设置项目名称
    2 选择所用IDE

楼主:
生成代码

    为每个功能生成独立的.c和.h文件
    生成代码

楼主:
代码部分
HAL库UART函数库介绍

UART结构体定义

  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楼主:
UART的名称定义,这个结构体中存放了UART所有用到的配置。

在usart.c文件中定义了结构体的实例huart1,同时对结构体初始化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ART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与串口相关的常用的函数,找到stm32f1xx_hal_uart.h文件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void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一般是发送数据采用阻塞式方式,也就是直接发送,二接收数据采用非阻塞式,就是中断方式

楼主:
下面简单介绍每个函数

串口发送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楼主:
功能:串口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发送完成,则不再发送,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ATR的别名    如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别名就是huart1
    *pData      需要发送的数据
    Size    发送的字节数
    Timeout   最大发送时间,单位ms,发送数据超过该时间退出发送

楼主:
举例:

    uint8_t send_data[] = "hello world\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send_data , sizeof(send_data), 1000);

楼主:
中断接收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功能:串口中断接收,以中断方式接收指定长度数据。
大致过程是,设置数据存放位置,接收数据长度,然后使能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串口中断。
再然后,串口中断函数处理,直到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而后关闭中断,进入中断接收回调函数,不再触发接收中断。(只触发一次中断)

楼主:
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ATR的别名    如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别名就是huart1
    *pData      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    接收的字节数

楼主:
注意:此函数需在main函数的初始化开启中断接收,如果一直接收数据,必须在回调函数中再调用一次

楼主: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功能:如果串口发生中断,则直接进入此函数,具体的接收数据的处理,一般不写在此函数中,此函数可以写一些调试的代码,判断串口是否进入此中断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1 */
}

楼主: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功能:HAL库的中断进行完之后,并不会直接退出,而是会进入中断回调函数中,用户可以在此函数中处理相关的数据,

此函数为虚函数,需要用户重写该函数,一般在main.c文件中重写该函数。

楼主:
举例: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if(receive_data=='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0);
                }
                else if(receive_data=='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1);
                }
                else{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eive_data, 1);
}

楼主:
main.c函数具体代码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8_t send_data[] = "hello world\r\n";
uint8_t receive_data;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if(receive_data=='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0);
                }
                else if(receive_data=='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1);
                }
                else{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eive_data, 1);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eive_data, 1);  //在这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开启串口中断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send_data , sizeof(send_data), 1000);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总结

串口操作的具体流程:

    初始化串口
    如果是发送操作直接在无限循环中调用串口发送函数
    如果是接收数据操作,则现在main函数的初始化中调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进入中断后,接收完数据  进入中断回调函数
    重写中断回调函数,并且在此函数中处理接收的数据
    处理完数据,一定要在回调函数中再调用一次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使得程序可以重新触发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