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的SPI或IIC接口实现OLED屏显和汉字输出

楼主(2023-01-26):
使用OLED显示屏显示数据
实验工具与材料
软件:keil
硬件:PC机,STM32开发板(本过程采用的是野火stm32mini开发板),0.96寸OLED显示屏,下载器(本过程采用ST_Link)
0.96寸OLED显示屏相关介绍
参考下面链接:0.96inch SPI OLED Module - LCD wiki
运行厂家给出的Demo程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0_54384176」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4384176/article/details/127924866

楼主:
①下载程序
程序下载链接:http://www.lcdwiki.com/res/Program/OLED/0.96inch/SPI_SSD1306_MSP096X_V1.0/0.96inch_SPI_OLED_Module_SSD1306_MSP096X_V1.0.zip
②打开资料包,选择与自己平台相同的实例,打开Demo的工程,使用keil编译
③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
④连接显示屏和开发板

楼主:
显示自己的学号和姓名;
打开取自模软件新建图像
在输入区输入姓名学号后按下ctrl+enter键
点击取模方式的c51格式后显示点阵
将点阵复制,之后会用

楼主:
实现显示代码
在test.c可以找到类似这样的代码
在引号中写入自己的姓名

楼主:
然后找到oledfont.h
按照实例类型将刚才的字模生成点阵复制到这里

楼主:
在主函数中设置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while(1)
        {
                TEST_MainPage();         //界面显示
        }
}

楼主:
烧录并展示结果
自行修改程序实现显示温度和湿度
显示要求:

显示AHT20的温度和湿度;

楼主:
自行修改程序实现显示温度和湿度
显示要求:

显示AHT20的温度和湿度;

楼主:
主函数修改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IIC_Init();

楼主: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while(1)
{
        //printf("温度湿度显示");
        read_AHT20_once();
        OLED_Clear(0);
        delay_ms(1500);

楼主:
.新建bsp_i2c.c
代码如下
#include "bsp_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int8_t   ack_status=0;
uint8_t   readByte[6];
uint8_t   AHT20_status=0;

uint32_t  H1=0;  //Humility
uint32_t  T1=0;  //Temperature

uint8_t t1,t2,t3,t4;
uint8_t h1,h2,h3,h4;

uint8_t  AHT20_OutData[4];
uint8_t  AHT20sendOutData[10] = {0xFA, 0x06,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char strTemp[30];  //声明字符数组strTemp,初始化元素30
char strHumi[30];  //声明字符数组strHumi,初始化元素30
int t;
int h;
float a;
float b;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í?íìê?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CL=1;
        IIC_SDA=1;

}
//2úéúIIC?eê?D?o?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ê?3?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ˉ×?I2C×ü??£?×?±?·¢?í?ò?óê?êy?Y
}
//2úéúIICí£?1D?o?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ê?3?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íI2C×ü???áê?D?o?
        delay_us(4);
}
//μè′yó|′eD?o?μ?à′
//·μ???μ£o1£??óê?ó|′eê§°ü
//        0£??óê?ó|′e3é1|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éè???aê?è?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ê±?óê?3?0
        return 0;
}
//2úéúACKó|′e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2?2úéúACKó|′e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íò???×??ú
//·μ??′ó?úóD?Tó|′e
//1£?óDó|′e
//0£??Tó|′e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à-μíê±?ó?aê?êy?Y′?ê?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TEA5767?aèy???óê±??ê?±?D?μ?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á1??×??ú£?ack=1ê±£?·¢?íACK£?ack=0£?·¢?í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éè???aê?è?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ínACK
        else
                        IIC_Ack(); //·¢?íACK
        return receive;
}

void IIC_Write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device_addr)
{
        IIC_Start();

        if(device_addr==0xA0) //eepromμ??·′óóú1×??ú
                IIC_Send_Byte(0xA0 + ((addr/256)<<1));//·¢?í??μ??·
        else
                IIC_Send_Byte(device_addr);            //·¢?÷?tμ??·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0xFF);   //·¢?íμíμ??·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í×??ú
        IIC_Wait_Ack();
  IIC_Stop();//2úéúò???í£?1ì??t
        if(device_addr==0xA0) //
                delay_ms(10);
        else
                delay_us(2);
}

uint16_t IIC_Read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evice_addr,uint8_t ByteNumToRead)  //?á??′??÷?ò?áêy?Y
{
                uint16_t data;
                IIC_Start();
                if(device_addr==0xA0)
                        IIC_Send_Byte(0xA0 + ((addr/256)<<1));
                else
                        IIC_Send_Byte(device_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0xFF);   //·¢?íμíμ??·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ice_addr+1);            //·¢?÷?tμ??·
                IIC_Wait_Ack();
                if(ByteNumToRead == 1)//LM75???èêy?Y?a11bit
                {
                        data=IIC_Read_Byte(0);
                }
                else
                        {
                                data=IIC_Read_Byte(1);
                                data=(data<<8)+IIC_Read_Byte(0);
                        }
                IIC_Stop();//2úéúò???í£?1ì??t
                return data;
}

/**********
*é???2?·??aIO?ú?£?éI2C????
*
*′ó?aò????aê??aAHT20μ?????I2C
*oˉêy??óDIICoíI2Cμ???±e£???×¢òa£?£?£?£?£?
*
*2020/2/23×?oóDT??è??ú
*
***********/
void  read_AHT20_once(void)
{
        delay_ms(10);

        reset_AHT20();
        delay_ms(10);

        init_AHT20();
        delay_ms(10);

        startMeasure_AHT20();
        delay_ms(80);

        read_AHT20();
        delay_ms(5);
}

void  reset_AHT20(void)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70);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1");
        else printf("1-n-");
        I2C_WriteByte(0xBA);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2");
        else printf("2-n-");
        I2C_Stop();

        /*
        AHT20_OutData[0] = 0;
        AHT20_OutData[1] = 0;
        AHT20_OutData[2] = 0;
        AHT20_OutData[3] = 0;
        */
}

void  init_AHT20(void)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70);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3");
        else printf("3-n-");
        I2C_WriteByte(0xE1);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4");
        else printf("4-n-");
        I2C_WriteByte(0x08);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5");
        else printf("5-n-");
        I2C_WriteByte(0x00);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6");
        else printf("6-n-");
        I2C_Stop();
}

void  startMeasure_AHT20(void)
{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70);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7");
        else printf("7-n-");
        I2C_WriteByte(0xAC);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8");
        else printf("8-n-");
        I2C_WriteByte(0x33);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9");
        else printf("9-n-");
        I2C_WriteByte(0x00);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if(ack_status) printf("10");
        else printf("10-n-");
        I2C_Stop();
}

void read_AHT20(void)
{
        uint8_t   i;
        for(i=0; i<6; i++)
        {
                readByte[i]=0;
        }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71);
        ack_status = Receive_ACK();
        readByte[0]=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1]=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2]=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3]=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4]= I2C_ReadByte();
        Send_ACK();

        readByte[5]= I2C_ReadByte();
        SendNot_Ack();
        //Send_ACK();

        I2C_Stop();

        //--------------
        if( (readByte[0] & 0x68) == 0x08 )
        {
                H1 = readByte[1];
                H1 = (H1<<8) | readByte[2];
                H1 = (H1<<8) | readByte[3];
                H1 = H1>>4;

                H1 = (H1*1000)/1024/1024;

                T1 = readByte[3];
                T1 = T1 & 0x0000000F;
                T1 = (T1<<8) | readByte[4];
                T1 = (T1<<8) | readByte[5];

                T1 = (T1*2000)/1024/1024 - 500;

                AHT20_OutData[0] = (H1>>8)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1] = H1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2] = (T1>>8) & 0x000000FF;
                AHT20_OutData[3] = T1 & 0x000000FF;
        }
        else
        {
                AHT20_OutData[0] = 0xFF;
                AHT20_OutData[1] = 0xFF;

                AHT20_OutData[2] = 0xFF;
                AHT20_OutData[3] = 0xFF;
                printf("lyy");

        }
        printf("\r\n");

        printf("温度:%d%d.%d",T1/100,(T1/10)%10,T1%10);
        printf("湿度:%d%d.%d",H1/100,(H1/10)%10,H1%10);
        printf("\r\n");
        t=T1/10;
        t1=T1%10;
        a=(float)(t+t1*0.1);
        h=H1/10;
        h1=H1%10;
        b=(float)(h+h1*0.1);
        sprintf(strTemp,"%.1f",a);   //调用Sprintf函数把DHT11的温度数据格式化到字符串数组变量strTemp中
  sprintf(strHumi,"%.1f",b);    //调用Sprintf函数把DHT11的湿度数据格式化到字符串数组变量strHumi中
        //printf(strTemp);
        //printf("/r/n");
        GUI_ShowCHinese(16,00,16,"温湿度显示",1);
        GUI_ShowCHinese(16,20,16,"温度",1);
        GUI_ShowString(53,20,strTemp,16,1);
        GUI_ShowCHinese(16,38,16,"湿度",1);
        GUI_ShowString(53,38,strHumi,16,1);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

uint8_t  Receive_ACK(void)
{
        uint8_t result=0;
        uint8_t cnt=0;

        IIC_SCL = 0;
        SDA_IN();
        delay_us(4);

        IIC_SCL = 1;
        delay_us(4);

        while(READ_SDA && (cnt<100))
        {
                cnt++;
        }

        IIC_SCL = 0;
        delay_us(4);

        if(cnt<100)
        {
                result=1;
        }
        return result;
}

void  Send_ACK(void)
{
        SDA_OUT();
        IIC_SCL = 0;
        delay_us(4);

        IIC_SDA = 0;
        delay_us(4);

        IIC_SCL = 1;
        delay_us(4);
        IIC_SCL = 0;
        delay_us(4);

        SDA_IN();
}

void  SendNot_Ack(void)
{
        SDA_OUT();
        IIC_SCL = 0;
        delay_us(4);

        IIC_SDA = 1;
        delay_us(4);

        IIC_SCL = 1;
        delay_us(4);

        IIC_SCL = 0;
        delay_us(4);

        IIC_SDA = 0;
        delay_us(4);
}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input)
{
        uint8_t  i;
        SDA_OUT();
        for(i=0; i<8; i++)
        {
                IIC_SCL = 0;
                delay_ms(5);

                if(input & 0x80)
                {
                        IIC_SDA = 1;
                        //delaymm(10);
                }
                else
                {
                        IIC_SDA = 0;
                        //delaymm(10);
                }

                IIC_SCL = 1;
                delay_ms(5);

                input = (input<<1);
        }

        IIC_SCL = 0;
        delay_us(4);

        SDA_IN();
        delay_us(4);
}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resultByte=0;
        uint8_t  i=0, a=0;

        IIC_SCL = 0;
        SDA_IN();
        delay_ms(4);

        for(i=0; i<8; i++)
        {
                IIC_SCL = 1;
                delay_ms(3);

                a=0;
                if(READ_SDA)
                {
                        a=1;
                }
                else
                {
                        a=0;
                }

                //resultByte = resultByte | a;
                resultByte = (resultByte << 1) | a;

                IIC_SCL = 0;
                delay_ms(3);
        }

        SDA_IN();
        delay_ms(10);

        return   resultByte;
}

void  set_AHT20sendOutData(void)
{
        /* --------------------------
         * 0xFA 0x06 0x0A temperature(2 Bytes) humility(2Bytes) short Address(2 Bytes)
         * And Check (1 byte)
         * -------------------------*/
        AHT20sendOutData[3] = AHT20_OutData[0];
        AHT20sendOutData[4] = AHT20_OutData[1];
        AHT20sendOutData[5] = AHT20_OutData[2];
        AHT20sendOutData[6] = AHT20_OutData[3];

//        AHT20sendOutData[7] = (drf1609.shortAddress >> 8) & 0x00FF;
//        AHT20sendOutData[8] = drf1609.shortAddress  & 0x00FF;

//        AHT20sendOutData[9] = getXY(AHT20sendOutData,10);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IIC_SCL = 1;
        delay_ms(4);

        IIC_SDA = 1;
        delay_ms(4);
        IIC_SDA = 0;
        delay_ms(4);

        IIC_SCL = 0;
        delay_ms(4);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IIC_SDA = 0;
        delay_ms(4);

        IIC_SCL = 1;
        delay_ms(4);

        IIC_SDA = 1;
        delay_ms(4);
}

楼主:
烧录并展示结果

楼主:
自行修改程序实现长字符显示
显示要求:

上下或左右的滑动显示长字符,比如“Hello,欢迎来到重庆交通大学物联网205实训室!”或者一段歌词或诗词(最好使用硬件刷屏模式)
根据之前实验中显示学号和姓名的流程来做即可

楼主:
在主函数修改: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OLED_CMD);        //水平向左或者右滚动 26/2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TEST_MainPage();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while(1)
        {
                //TEST_MainPage();         //主界面显示测试

                //TEST_MainPage();
                /*OLED_Clear(0);
                Test_Color();            //刷屏测试
                OLED_Clear(0);
                Test_Rectangular();      //矩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Circle();           //圆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Triangle();         //三角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English();          //英文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Number_Character(); //数字和符号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Chinese();          //中文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BMP();              //BMP单色图片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Menu1();            //菜单1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Menu2();            //菜单2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
        }
}

楼主:
总结
通过对厂商代码的修改,完成温度,汉字等的输出,对OLED屏显的输出原理和代码有了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