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QT在新唐设备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
目前新唐好多MCU支持Linux系统,请问QT可以移植嘛?有具体的安装版本和过程嘛?谢谢!

网友A(2023-03-01):
QT移植的教程好像是没有

网友B:
应该可以移植QT吧

网友C:
只要是能跑linux,应该是可以跑QT的

网友D:
教程没有,得自己去研究

网友E:
为啥要在linux上跑QT啊?能带得动么?

网友F:
感觉新唐的MPU不适合跑QT

网友G:
能跑linux应该就可以移植qt

网友H:
你可以用其他的GUI啊,不一定非用QT的

网友I:
建议楼主可以去QT的官网,找教程的

网友J:
我也想鼓捣一下QT,如果楼主找到教程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K:
属实新唐支持linux的比较多,一般都是926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