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standby 模式调试记录

楼主:
在调试standby模式的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1.有时候调用了HAL库中的HAL_PWR_EnterSTANDBYMode(),但是发现系统还在运行(通过观察程序运行指示灯)。

2.有时候进入了standby模式,但是会被意外唤醒。

针对以上两点问题,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清除RST标志、清除唤醒标志等,最后都无法解决问题。

在调试状态下看NVIC,发现有一个外部中断是挂起状态,茅塞顿开啊,肯定是这个影响的。一步步调试看这个中断是什么时候挂起的,差不多都是在程序运行10S左右。这个中断是4G模块的一个唤醒中断,暂不知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中断。

但是这个中断为什么一直是挂起状态呢?查看代码,发现外部中断的管脚只是进行了初始化,并没有使能。这也就导致了来了外部中断之后,不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就不会清除中断标志。把这些中断使能,再次测试,没有再发现无法进入standby模式的情况了,但是第一次进入standby之后还是会被4G唤醒一次,但是之后再进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问题也算解决了,下一步就是优化standby的功耗了。

另外,关于唤醒之后的唤醒标志问题。由于我们的程序分为BOOT和RTS,如果在BOOT里进行了软复位,则RTS里就获取不到唤醒标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