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PWM波的问题

楼主(2023-01-26):
我想用LKS32MC037EM6S8板子产生PWM波。
从网上下的例程,不过芯片不一样。
例程是:#define  CHIP_PART_NUMBER              LKS32MC033H6S8      /* 芯片型号选择,选择不正确将影响芯片模块的初始化 */
我改成:
#define  CHIP_PART_NUMBER              LKS32MC037E      /* 芯片型号选择,选择不正确将影响芯片模块的初始化 */
编译烧写后测不出波形来。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改,谢谢!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猜测是因为有内置预驱,5V供电不足以驱动它输出电平,需要更高的电平去驱动才有电平输出,即使是配置成GPIO模式。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新年好啊,例程是从官方下载的吗

网友C:
这个上示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波形不对啊?

网友D:
记得把下面的宏定义加上,这个是芯片内置预驱需要加上的语句    #define  MCPWM_SWAP_FUNCTION           1                  /* 芯片内置预驱需调用,芯片无内置预驱将此句屏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示波器就可以了。

就是上了示波器才知道不对的呀

网友D:
还有芯片需要将VCC(24V)和AVDD(5V)供电要加上,要不预驱无法输出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芯片需要将VCC(24V)和AVDD(5V)供电要加上,要不预驱无法输出电平

谢谢!现在没有24V电源,看来是做不成了。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了微信交流群的人也没有好的解答,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电路板上外部的硬件连接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F:
请问驱动如何区分是内置驱动还是外置驱动啊 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网友G:
这两个芯片的兼容性如何 是不是需要修改相关配置啊

楼主:
有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你们还是问版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驱动如何区分是内置驱动还是外置驱动啊 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1、内置预驱可以看芯片引脚标号,如我们的3P3N内阻预驱对应的PWM脚标号是HO1,LO1等,内阻6V预驱PWM引脚标号为VS1,HO1,LO1,VB1等,芯片不带内置预驱的PWM引脚标号为MCPWM0_CH0,MCPWM0_CH1等,这样就可以区分。
2、可以看数据手册,如LKS32MC03x_Datasheet_v2.38是不带内置预驱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在手册里查看都有什么型号,LKS32MC03x_6N_Datasheet_v2.44这个还是内置6N预驱的数据手册,LKS32MC03x_3P3N_Datasheet_v2.49这个是内阻3N3N预驱的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芯片的兼容性如何 是不是需要修改相关配置啊

最大的区别就是033不带内置预驱,037E内置3P3N预驱,其它就是pin脚区别。

网友H(2024-01-17):
有内置预驱,5V供电不足以驱动它输出电平导致的吧

网友I:
感觉波形有毛刺

网友J:
我建议楼主直接用hal库进行方波的输出

网友K:
用硬件确认一下相关的参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还有芯片需要将VCC(24V)和AVDD(5V)供电要加上,要不预驱无法输出电平

预驱动这个问题需要重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