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芯源哪款MCU支持3.3V以下还能正常工作啊?

楼主(2023-01-27):
请问一下大家,芯源半导体的MCU,哪款可以支持3.3V以下工作啊?我看它这个工作范围可以支持1.65V-5.5V之间,是他家所有的MCU都是这个范围之内么?

网友A:
是的,芯源半导体的绝大部分MCU的电源工作电压为1.65V~5.5V,只有射频系列MCU的工作电压为1.8V/2.2V~3.6V。

网友B:
哪款可以支持3.3V以下工作啊?我看它这个工作范围可以支持1.65V-5.5V之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所有芯片都支持3.3v以下工作

网友C:
应该是都支持的吧

网友D:
你要用哪款,就看哪款的手册呗,手册都会写的

网友E:
问问他家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多好啊

网友F:
这个简单,你找个选型手册,基本就都会标注工作电压的

网友G:
也不一定是所有,但是我觉得支持3.3V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H:
不一定吧,有的MCU不能再1.65V工作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吧,这样能知道大部分的工作电压情况

网友J:
好像任意一款都支持3.3V之下工作吧,但是最低是多少,不太知道

网友K:
也不一定,最好还是查查具体的参数才行

网友L:
为啥要到3.3V以下啊?是为了电平适配么?

网友M(2023-03-02):
芯源半导体 CW32F 系列的  MCU

网友N:
CW32F030

网友O:
CW32F030 满足 1.65V~5.5V 的超宽供电范围

网友P:
RF系列MCU产品CW32R030

网友Q:
CW32F003E4        可以的。

网友R:
都满足1.65V~5.5V 超宽工作电压.

网友S:
CW32L052C8        超低功耗MCU产品

网友T:
CW32F030C8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网友U:
3.3V以下一定范围都支持的啊

网友V: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W:
CW32L052C8支持3.3V

网友X:
很多的 芯片都是宽电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