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可以与ST的030pin2pin么?

楼主(2023-01-27):
cw, pi
我看官方介绍说CW32F030保持与进口品牌产品的 Pin to Pin 引脚兼容,这个进口品牌是指哪个品牌啊?

网友A:
大概是ST的了吧

网友B:
兼容的一点比较好,就是电路不用改,就改程序就好了

网友C:
你从哪儿看的啊?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啊,你可以对比一下ST的F030手册看看

网友E:
不知道那个进口品牌,但是我觉得应该就ST了吧

网友F:
现在进口品牌在国内比较量大的,就是ST的呀

网友G:
这你还是问问他家的官方吧

网友H:
估计是引脚兼容的,这个还是比较好查的,你看看比较流行的MCU的厂家,型号封装一样的,基本就是兼容了

网友I:
我看还行,芯源还是想做大做强的

网友J:
应该就是ST了,ST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