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F030系列的低功耗情况怎么样?

楼主(2023-01-27):
CW32F030系列的低功耗情况怎么样?功耗是不是还可以啊?

网友A:
CW32F030有3种工作模式,其中最低功耗的DeepSleep模式电流约20uA@3.6V

网友B:
这个没有测量过。

网友C:
32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

网友D:
F 系列,没人会关注功耗吧? 他家不是有L 系列的超低功耗MCU嘛!

网友E:
一般都是L系列都是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F:
估计还可以吧,看参数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没实际测量过,看过用户手册,说是还行

网友H:
你要是用低功耗模式的话,我觉得功耗应该很低了

网友I:
还行,但是我觉得没有L系列的功耗低喽

网友J:
为啥要考虑这种呢?这个跟主频还是有些关系的,你的主频也要降下来

网友K:
功耗还行吧,看手册写的属实很低了

网友L:
没必要考虑功耗的,没啥用,想要低功耗还是得L系列

网友M:
这个看你需要跑什么功能,如果功能简单,其实低功耗的话,消耗电流还是很低的

网友N:
我觉得功耗还行,电路其实也要设计好点,不然容易漏电流

网友O(2023-03-02):
这个产品的供电的电压非常宽泛。

网友:
功耗是非常的低了。

网友P:
L系列才是低功耗吧

网友Q:
如何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R:
调整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S:
不仅功耗低,成本也低。

网友T:
性能的提升往往带来功耗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