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内置 Capless LDO会将功耗优化的更好么?

楼主(2023-01-27):
话说,F030有内置的 Capless LDO,那么内置 Capless LDO会将功耗优化的更好么?

网友A:
CW32F030的数字部分采用了Capless LDO供电,Capless LDO不需要在输出放置片外负载电容,从而使得芯片尺寸和pcb面积消耗进一步减小。

网友B:
是啊 ,把功耗优化的很不错呢

网友C:
这个会减少电容的成本,而且会减少电容的漏电流的

网友D:
这个优化咋样不好说,至少降低成本了

网友E:
这个不错啊,PCB节约不少呢

网友F:
优化的属实还行,电路节俭很多了

网友G:
其实应该是优化还行吧,就是将电容去掉了,变成内置了而已

网友H:
至少来说降低成本而且减少PCB面积,这就很不错了

网友I:
还行吧,这个功能我倒是没了解过,但是应该还是不错的功能的

网友J:
应该会减少漏电流的情况吧

网友K:
更好吧,至少我看很多MCU都没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