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使用内置晶振的话,串口波特率最大可以设置多少,不会丢包?

楼主(2023-01-27):
之前我用ST的某芯片,采用内置晶振,将波特率设置115200,100ms收发一次数据发现就有丢包的情况了,想知道,芯源的MCU效果如何?有大佬试过使用内置晶振的话,串口波特率最大可以设置多少,不会丢包么

网友A:
CW32F030的UART模块有小数波特率发生器,最高波特率可达16Mbps。测试条件:f_HCLK=64MHz,4倍过采样,两只MCU间互相通信。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需求,内置晶振的话,MCU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你可以通过数据结构入手,加个校验就好了,错误数据就扔弃呗

网友D:
应该丢包问题不大

网友E:
没试过内置晶振的,我觉得内置晶振不稳

网友F:
芯源好像支持最大16Mbps吧,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G:
一般情况是没啥问题的,就是通讯的距离别太长才行

网友H:
其实内置晶振也还行吧,只要温差不大,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I:
波特率我觉得115200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你这通讯频率有点高啊,200ms是不是就好点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把波特率降低一些,这样就好了,就不容易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