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所谓的增加多级程序加密安全防护是指的什么?

楼主(2023-01-27):
CW32F030所谓的增加多级程序加密安全防护是指的什么?是需要我们自己需要写加密操作么?还是我们直接烧录固件就行,就能解决被**的问题?

网友A:
1、CW32F030的FLASH有读、写两种保护,多级程序加密安全防护就是指读保护的4 个保护等级。CW32F030设置读保护后,无法通过 ISP 或 SWD 方式对 FLASH 进行读取操作。
2、加密操作一般通过量产工具配套的PC端烧写软件进行,直接勾选即可。
3、读保护等级可通过 ISP 指令进行设定,请参阅 ISP 编程文档。

网友B:
不需要自己做什么加密操作的

网友C:
其实就是MCU自带的安全保护

网友D:
这应该是针对读写保护来说的吧

网友E:
估计就跟jlink的读保护设置差不多

网友F:
这么强么,还无法通过SWD实现FLASH读取操作?

网友G:
自己直接烧录固件就行,到时候设置一下读保护就行了

网友H:
这种好像需要软件配合的,我记得就跟ST的读保护差不多

网友I:
这种就是防止固件泄露吧,是不是

网友J:
烧录固件就行吧,你要是从固件做手脚的话,估计MCU的加密也没啥用了

网友K:
其实应该是MCU自带的安全操作,也就是读保护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