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030系列集成的PreFetch 和 Cache怎么用呀?

楼主(2023-01-27):
各位大佬,030系列集成的PreFetch 和 Cache怎么用呀?有这方面的demo或者pdf操作流程么?

网友A:
它们是硬件功能模块,在M0+核下自动处理,用户代码可以使能或者关闭此功能,请参考相关设计手册以及CW32F030的固件库,比如:void FLASH_PrefetchCmd(uint32_t FLASH_Prefetch);void FLASH_CacheCmd(uint32_t FLASH_Cache);

网友B:
你可以参考ST的操作,ST有些会用到cache

网友C:
这个我也没用过,应该是一种功能模块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手册,看看如何使用呗

网友E:
应该是有demo的吧,这种功能用的不是很多啊,应该能有着重讲解

网友F:
自己好像开启或者关闭就好了,其他的代码好像都不需要操作

网友G: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咨询一下看看如何操作

网友H:
看看提供的demo之中,是否有这方面的操作呢?

网友I:
我记得ST的是有的,那时候就开启这个模块就好了,其他也没做什么

网友J:
固件库里是不是有针对cache的说明操作呢?

网友K:
这种操作如果不知道怎么用,或者用不用都可以的话,其实不开启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