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当F030应用在1.65V左右的工作电压时,会出现不稳定情况么?

楼主(2023-01-27):
当F030应用在1.65V左右的工作电压时,会出现不稳定情况么?

网友A:
不会,CW32F030工作在1.65V时,不会出现不稳定情况!MCU的电源设计会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但仍然不建议MCU长期工作在电源边界处,电源部分最好增加硬件处理。

网友B:
你这个电源太靠边缘了,不建议这么使用哈

网友C:
其实稳不稳定来说,我觉得跟电流也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D:
看你1.65V,电流有多大呗

网友E:
最好最低电压采用1.8V以及以上,这样保证MCU可以稳定正常的工作

网友F:
应该不会吧,既然标注最低电压都是1.65V了,肯定是有余量的

网友G:
稳定啊,怎么会不稳的呢,除非你电源电压低于1.65V了

网友H:
这么极限操作干啥呀,有风险的,楼主

网友I:
短时间应该没问题,长时间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J:
我觉得一般采用1.8V就好了,毕竟电平一般都是1.8或者3.3V的多

网友K:
肯定是稳定状态,不稳定的话也不会标1.65V,对吧

网友L(2023-03-07):
这个工作电压非常宽泛的。

网友M:
有可能,这个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N:
这个没有用过,还是标准的3.3V吧,否则接口不好做。

网友O:
这个需要看官网是否有资料说明

网友P:
电压越低,功耗越低。

网友Q:
单片机能工作,它的供电电压非常的低。

网友R:
这个单片机竟然支持这么低的电压呢。

网友S:
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T:
1.65V左右的工作电压可靠吗?

网友U:
是不是比较容易收到其他的信号干扰

网友V:
有可能,看你要应用在哪里了

网友W:
网上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X:
如果使用这么低的电压,其他的芯片电压高了会不会烧掉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