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采样算法能移植到别的品牌MCU之中吗?

楼主(2023-01-28):
我看官方介绍说通过创新的软硬件过采样算法,实现较高的 ADC 测量精度,相较竞品提高约 1 位有效值。这个算法是在固件库之中是么?是可以移植到其他品牌MCU之中吗?可以让其提高一些精度吗?

网友A:
硬件和硬件是不一样的,估计不能移植吧

网友B:
估计是在固件库里,不然还能存在BootLoader里?

网友C:
是在固件库里,但是我觉得移植的话也得稍微调试一下参数才行

网友D:
这个跟MCU有关系的,就算移植也不一定是提高性能的

网友E:
其实你想ADC精度提升,最快的方式是采用外置的ADC模块就好了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想法应该也是没啥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G:
我觉得最好还是官方的FAE做个技术支持,不然移植起来应该很麻烦

网友H:
试试呗,移植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得改动一些参数之类的,做自己MCU的适配

网友I:
提高精度应该可以吧,按照人家的逻辑,自己编写一套代码试试呗

网友J:
如果要是开源的话真的可以试试,不过最好还要有说明,有些参数都不知道做什么的,移植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