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是不是支持keil 啊?

楼主(2023-01-28):
各位大佬,请问CW32F030是不是支持keil 啊?

网友A:
Keil下安装CW32F030的PACK包,就可正常仿真调试;

网友B:
必然支持的,这种都是arm内核的,还有啥不支持的

网友C:
没啥问题,你看官方都提供pcak了,对吧

网友D:
支持啊,去keil的支持列表是可以看到芯源的吧

网友E:
肯定能支持,都是arm的内核,不要担心了

网友F:
我看他家还支持IAR的,楼主可以试试IAR也行的

网友G:
一般都是支持keil的,只要是arm单片机

网友H:
这直接下载pack就好了,安装成功就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H:
你看他家提供的demo呗,一般都是提供keil的

网友I:
没问题,支持keil的,放心用吧

网友J:
当然支持keil,有支持列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