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看到CW32W031开发板我想说一句

楼主(2023-01-28):
这开发板绘制的很漂亮,但是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将CN1的mini USB 换成type-c,现在的miniUSB的数据线都不好找喽

网友A:
估计以后会改成type-c的吧

网友B:
这电路板绘制的属实很不错,电路中规中矩的

网友C:
我觉得这种miniUSB真的有点老喽,哈哈

网友D:
其实如果你要是不用板载的串口功能,外置排针供电也行的

网友E:
这个miniusb就是为了通信用的,供电换别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F:
看这板子的元件也不多,估计MCU的外围电路应该也可以做的很简单吧

网友G:
想知道这个U5是个什么芯片啊,是电源芯片么?

网友H:
还好啦,这种开发人员都会常备几条的数据线,也不算是不好找

网友I:
我觉得最好改成现在常用的接口,找数据线容易啊,哈哈

网友J:
楼主这建议真的有意义,现在miniusb属实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