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W031调制频率的话,有第三方软件工具么?

楼主(2023-01-28):
请问,CW32W031调制频率的话,有第三方软件工具么?仿真软件也行

网友A:
暂时没有第三方软件工具。CW32W031是CW32L031与PAN3028的合封芯片,因此可以提供一个电子表格工具进行辅助设计,请参考!

网友B:
就按照官方推荐的电路设计吧,能省一些问题

网友C:
我觉得调试频率的话,用绘图软件仿真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就设计好阻抗就好了,频率估计都不需要用户来调试

网友E:
这种频率调试估计都是固定的,不需要我们研发人员来调试的

网友F:
你可以用硬件,频谱分析仪来调试

网友G:
没必要调试了,设计好阻抗,让信号损失小点就好

网友H: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出入的,直接拿信号检测仪器,检测一下吧

网友I:
官方应该是有参考电路的吧,直接参考一下就行了呀

网友J:
不是很建议楼主涉及太多,参考原来的官方电路设计就好了,这样稳妥

网友K:
估计没有软件工具吧,这种频率要是不对,估计就是你没按照官方电路设计,你改一下元件参数和官方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