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W031针对无线部分的固件库以什么形式提供?

楼主(2023-01-28):
CW32W031针对无线部分的固件库以什么形式提供?是lib么?还是直接是C库函数的形式啊?

网友A:
CW32W031的固件库,包括RF模块,继续以C函数库的方式提供。其下载链接为:
https://www.whxy.com/files/doc/PSMCU0206.zip

网友B: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demo

网友C:
应该是开源形式吧,但是建议也不要乱改关于RF方面,比较麻烦

网友D:
官方提供的是C语言模式的

网友E:
啥函数模式,楼主还需要修改底层啊?

网友F:
估计是一般lib+C的调用方式吧

网友G:
这种还是还是函数库哈

网友H:
无线部分的协议栈不建议楼主来修改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I:
用C函数库方式的,我之前看到过提供的demo的

网友J:
用啥方式都是无所谓的,都是不能修改的,参数修改了,影响无线模块功能

网友K:
其实我看是C方式,我倒是建议使用lib,这样既保护知识产权,也减少用户乱改引发的问题

网友L:
你还是找一下demo吧,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