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R030是2.4GHz是蓝牙方面应用么?

楼主(2023-01-27):
CW32R030是2.4GHz是蓝牙方面应用么?还是就单纯的2.4G啊?

网友A:
CW32R030 是嵌入 BLE-Lite ™频子系统的无线微控制器(MCU),工作在 2.400GHz ~ 2.483GHz 的通用 ISM 频段。
BLE-Lite ™简化了 BLE 协议,只保留广播通信方式,使得 CW32R030 在支持与 BLE4.0 及以上版本芯片通信
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芯片的功耗和成本。

网友B:
应该是有蓝牙的协议栈吧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肯定是工作在2.4G频率下的一个无线MCU

网友D:
应该是蓝牙方面的应用吧

网友E:
这个最好是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吧,能详细的跟你解释一下

网友F:
我觉得你看一下说明书就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G:
应该包含了蓝牙方面的应用

网友H:
你说的单纯2.4G是指的什么?

网友I:
这种都是软件方面实现的吧,蓝牙都是软件方面实现的协议的

网友J:
嗯,有蓝牙方面的应用

网友K:
单不单纯的2.4G都可以支持蓝牙吧,我理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