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88dBm的接收灵敏度是什么个概念?

楼主(2023-01-28):
-88dBm的接收灵敏度是什么个概念?我看官方的CW32R030介绍说其灵敏度达到-88dBm,是说明其接收的灵敏度非常好吗?

网友A:
CW32R030的接收灵敏度达到-88dBm,正是通常蓝牙设备的接收灵敏度,灵敏度比较好。

网友B:
取绝对值的,就是代表这个灵敏度非常好的意思

网友C:
我觉得就是信号强度吧

网友D:
应该是响应的效果吧,就是信号很差也能收到数据?

网友E:
就是接收能力很强的意思

网友F:
这个还是看看信号灵敏度的定义吧,这个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意思

网友G:
是信号再差,也能收到数据,就这意思

网友H:
具体我是没研究过,但是这灵敏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I:
应该是灵敏度非常好的

网友J:
还行吧,这个数据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