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R030可以通过寄存器调节增益吗?

楼主(2023-01-28):
CW32R030可以通过寄存器调节增益吗?

网友A:
CW32R030的发射器的输出功率,当然可以通过寄存器调节,其寄存器为:RF_CAL2 补充射频寄存器,详见CW32R030 用户手册。

网友B:
这种基本上都是可以支持调节的吧

网友C:
必然支持啊,射频方面基本上都是可以调节增益的

网友D:
能通过寄存器调节的

网友E:
我忘记是那个寄存器了,但之前通过手册,我好像看到过

网友F:
多看看手册吧,其实手册上啥都有的

网友G:
支持,通过调节RF部分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当然行了,我记得当初我调试IC射频的就支持,我觉得2.4G也应该支持

网友I:
按理来说是肯定支持的

网友J:
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帮你在手册上找到这个寄存器如何修改

网友K:
调节增益干啥?是想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