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官方提供的封装库都是pads的么?

楼主(2023-01-28):
官方提供的封装库都是pads的么?有别的格式的么?

网友A:
Yes,封装库是pads格式,暂不提供其它格式。

网友B:
是的,我看官方网站提供的都是pads的

网友C:
没有别的格式,只能自己转换一下了

网友D:
你可以自己转换的,通过LCEDA就可以转换

网友E:
这个pads好像就是比较常用的一款绘图软件的

网友F:
芯源居然喜欢用pads

网友G:
自己转换一下就好,这个不复杂的

网友H:
楼主需要什么格式的呢?用软件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I:
我看是没有其他格式的了,用立创的那个软件转换一下吧,也能看

网友J:
其实封装挺简单的,自己绘制的话,几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网友K:
格式不是障碍,转换就能成功

网友L:
我也不会pads,如果能提供两种或多种常用的绘图软件格式就好了

网友M(2023-03-02):
这个没有打开过。

网友N:
正常读书Altium designer的文件吧。

网友N:
芯源提供的有封装文件吗?

网友O:
这个硬件是跟st的产品兼容的,可以互相替代的。

网友N:
这个封装都是自己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