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方波的2个信号为一个周期

楼主(2023-01-28):
一个正弦波,完整的波形形成一个周期,为什么方波时,需要2个脉冲宽度才是一个周期呢,2个脉冲宽度都是2个信号值了;
这么说估计大家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举个例子;
例如: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这个波形的周期,是包含了01在内,才算一个周期呢?

网友A:
  任意一个t ,波形·函数 f(t) = f(t+T0) , 则T0 为周期

网友B:
首先理解一下频率,就明白了,有变化,才有频率>0,,  0,1代表的是变化,

网友C:
小学毕业吧

网友D:
方波序列01010101······  一个周期肯定包含了01哦

网友E:
如果连续0或连续1,怎么有周期?楼主对频率完全没概念。

网友F:
可以简单理解成周期意味着重复

网友G:
0代表正弦波负半轴, 1对应正半轴

网友H:
周期与频率的关系,这是最基础的问题

网友I:
很简单的理解呀,如果一直为0或一直为1,那么就永远是一条直线,哪里来的所谓的波形,既然是波,那就要一定有变化是不是?那么一高一低不正好是一个过程(即周期)吗。

网友J:
周而复始为一周期,从一个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或者一个下降沿到下一个下降沿为一个周期。跟信号值和信号宽度没关系。

网友K:
周易里面不是说 春夏秋冬 够四个才是一个周期,然后易到下一周吗? 怎么两个就一周了?

网友L:
周期周期,结束状态变为开始状态时才算一个周期吧

网友M:
理解能力这么弱,语文和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N:
首先理解下周期的定义,可以简单理解周期就是信号相位发生360°改变经历的时间

网友O: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我们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

网友P:
又是语文理解问题,不知道是楼主走神,还是楼主语文老师走神了。

网友Q:
所谓周期:
就是重复变化的的意思,那只有正或只有0的信号,不构成重复。
那只有正怎么判断时间的开始和结束呢?

网友R:
你们太不讲理了,LZ都不敢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