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怎么用j-link+j-flash烧写MM32

楼主(2023-01-28):
1、 添加灵动 MCU 的 Pack 包到 SEEGER JLink J-Flash 的安装路径
(1)如下图 1 所示解压灵动“jlinkpackv0.7BetaA1b”Pack 包;
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jitingai/80103035

(2)如下图 2 和图 3 所示把“jlinkpackv0.7BetaA1b”Devices 里面的“MindMotion”整个文件夹
拷贝到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Devices 的安装目录下,本实例是以 SEEGERJLink
安装在 C 盘为例,用户拷贝时需明确 SEEGER JLink Devices 的安装路径;
(3)如下图 4 和图 5 所示把“jlinkpackv0.7BetaA1b”Pack 包里面的“JLinkDevices.xml”文件拷贝
到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 的安装路径下替换, 替换前最好把原 JLinkDevices.xml
文件备份起来, 防止影响到其他厂家 MCU 设备的烧录选型, 本实例是以 SEEGERJLink 安装
在 C 盘为例,用户拷贝时需明确 SEEGER JLink 的安装路径;

2、 使用 SEEGER J-Flash 烧录灵动 MCU

(1)如下图 6 所示鼠标双击 J-FlashV6.84a 快捷方式图标启动“J-FlashV6.84a”软件,本实例
以 J-FlashV6.84a 版本为例,建议用户 J-Flash 更新到 最新 版本;
(2)如下图 7 所示启动 J-Flash 软件后会弹出选择启动项目,选中 Create new project,然
后单击 Start-J-Flash 弹出如下图 8 所示创建烧录工程对话框;

(3)如下图 9 所示单击省略号按钮弹出如下图 10 所示 Target Device Settings 对话框,在
Manufacturer 中输入 MindMotion,然后单击 Device 栏选择 MCU 设备型号, 本实例是以烧
录 MM32F0133C7P 为例,选择 MM32F0133C7P,然后单击 OK。
(4)如下图 11 所示在 Create New Project 对话框中选择 SWD 方式烧录,单击 OK

(5) JLink V8/V9/V10 连接目标板 PA13: SWD、 PA14: SWDCLK、 VDD、 GND, USB 端通过
USB 线缆连接 PC 或笔记本电脑,如下图 12 所示在 SEEGER J-Flash V6.84a 软件界面单击
Target,单击 Connect 使得 JLink 与目标板连接,连接成功后如下图 13 所示 Log 栏打印提示
连接成功,如果连接失败,请断开 U 口线再次按以上步骤连接或检查 MCU 硬件或接线是否
正确完好。 如果还是无法连接成功可以接上 RST 脚连接。

(6)如下图 14 所示在 SEEGER J-Flash V6.84a 软件界面单击 File,然后单击 Open data file
加载待烧录的 hex 或 bin 文件,如下图 15 所示加载成功右边栏会显示加载的烧录文件数据
(7)如下图 15 所示在 SEEGER J-Flash V6.84a 软件界面单击 Target,选中 Manual Programming,
然后单击 Erase Chip 或按快捷键 F4 芯片擦除,弹出如下图 16 提示对话框提示 MCU 擦除成
功, 单击 OK;

(8)如下图 17 所示在 SEEGER J-Flash V6.84a 软件界面单击 Target,选中 Manual Programming,
然后单击 Program & Verify 或按快捷键 F6 或单单击 Production Programming 或按 F7 快捷键
烧录程序, 如下图 18 所示程序烧录成功会提示编程和校验成功,单击 OK,至此程序已烧录
完成,想再次编程烧录请重复步骤(7)和步骤(8)操作即可;

(9)如下图 19 所示,编程烧录成功后在 SEEGER J-Flash V6.84a 软件界面单击 Target,单击
Disconnect 断开 JLINK 与目标板连接,断开 JLink 与目标板实物连接,然后给目标板重新上电
此时目标板程序即可运行;

(10)最后关闭 SEGGER J-Flash 烧录软件, 如下图 20 所示会提示是否保存烧录工程,用户
按需求决定是否保存烧录工程,需要保存则选择 Yes 选择合适的路径保存,不保存选择 No
关闭 SEEGER J-Flash 烧录软件。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号令布施」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itingai/article/details/122876212

网友A:
j-flash有很多的芯片型号都没有的。

网友A:
直接keil烧录不好的吗?

网友B:
还是swd下载吧,节约IO口 。

网友C:
这个如何安装pack文件?

网友D:
这些操作操作下来还挺麻烦的。

网友E(2023-03-12):
要用这么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