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微chipon IDE KF32 IDE的工程编译

楼主(2023-01-28):
芯旺微chipon IDE KF32 IDE的工程编译,工程调试debug的使用基本教程使用芯旺微的工程师们你们好,本篇主要介绍一下IDE的基本使用以及常用的功能,比如编译,下载,debug调试。

(一)头文件路径的导入
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上一篇我们新建了最小工程但是并没有把固件库添加进来。这里来详细介绍

1、将芯片厂FAE发来的库文件复制粘贴进来,切记保持所有的文件复制都是通过IDE界面操作进来的,而不是直接粘贴到workspace里面。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阿范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shijun1/article/details/128087569

楼主:
如下图 芯片厂提供的两个库文件和两个时钟文件

楼主:
右键工程 ---- 点击粘贴

楼主:
将文件粘贴进来后再次 右键工程 — 属性

楼主:
按照图示步骤,还请选择正确

楼主:
安图操作选择工作空间 ; 可以使用相对路径,这样你发给别人工程的话别人使用也方便。

楼主:
选择inc文件,这里都是库的头文件 ; 如果后续自己增加的H文件也是需要将路径引进来的,不过到那个时候应该使用的很熟悉了。

楼主:
好啦,到这里,你就已经把头文件添加完成了,请记住如有其他头文件路径需要添加也请从这里添加哦。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界面的说明

楼主:
编译下载
此步骤请确保烧录器和开发板已经连接完毕
1、选中release模式进行编译,点击 编译按钮 等待编译完成,得到如下图

楼主:
点击下载程序即可将程序下载至芯片中。至此编译下载步骤完成,怎么样,操作很上手吧!

楼主:
debug调试程序
1、首先编译那里切换为debug模式,点击编译 — 点击 debug按钮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debug界面

楼主:
说明一下,当前32位的 IDE 支持断点数为 4 个断点。

好啦,以上就是关于KF32 IDE的基本操作就全部介绍完了

网友A:
我们在安装KF32 IDE的时候需要预备什么安装环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安装KF32 IDE的时候需要预备什么安装环境吗

在官网下载安装包就行 然后安装的时候关掉杀毒软件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安装KF32 IDE的时候需要预备什么安装环境吗

请注意安装路径自己可以选择,尽可能保持不带中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当前32位的 IDE 支持断点数为 4 个断点。

好啦,以上就是关于KF32 IDE的基本操作就全部介绍完了 ...

请问支持多少个断点和版本是有关系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debug界面

debug界面非常友好 感觉比iar的可视性要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当前32位的 IDE 支持断点数为 4 个断点。

好啦,以上就是关于KF32 IDE的基本操作就全部介绍完了 ...

断点的个数和软件版本有关系还是和安装系统有关系呢

网友G:
chipon的开发软件在编译效率和速度上表现咋样?

网友H(2023-03-07):
新手刚用,只有吐槽一堆。操作按钮小到看不到,关键时没有快捷键!调试简直不能用,断点都打不了,打断点的操作都时灵时不灵的,玩啥?都不知道前驱们怎么填坑的!最坑的,一个调试器还要卖两百多,还动不动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