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航顺HK32F030MF4P6-GPIO配置

楼主(2023-01-28):
GPIO, IO, gp, pi
航顺HK32F030MF4P6-GPIO相关配置(一)
一、了解概况
1、本篇主要讲解GPIO的输入输出配置–基于航顺官方标准固件库
二、配置步骤
1、开启对应IO口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x, ENABLE);

2、结构体初始化

1、初始化GPIO对应的函数结构体,如图,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该结构体有对应的IO口赋值(GPIO_Pin),该值可以为GPIO_Pin_0-GPIO_Pin_N。

楼主:
IO输入输出模式(GPIO_Mode),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4种模式。对应不同的IO输出输出,如图。,

楼主:
IO口的翻转速度(GPIO_Speed),该结构体成员是另外一个结构体变量,我们一般选择最高的翻转速度。10Mhz,如图。,

楼主:
IO口的输出类型(GPIO_OType),有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其作用我们后面讲,这里做输出一般默认为推挽输出,

楼主:
上下拉模式,提供高低电平输出(GPIO_PuPd),选择那种都行

楼主:
总结

1、GPIO配置第一步要记得打开对应的GPIO口时钟,然后对GPIO对应的结构体成员进行初始化赋值。

网友A:
这个IO口配置跟st一样的。

网友B:
IO口反正的最大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