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 usart dma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的问题

楼主(2023-01-28):
stm32g0 usart dma运行一段时间(频率不高,也不一定会出现),会出现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的问题,且只能通过复位单片机恢复,这里usart用的是hal库的485自动切换
在接收到485 的命令后,有电机会启动,然后会启用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 (address<<1)|0x40, pData,size, 200);  这条命令我是放在1ms的定时器中断里的,会一直调用
自己感觉问题出现在这里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导致485的问题,因为故障出现的不频繁,现在没能通过调试定位到问题。
希望大神们帮忙想想可能的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串口搭配DMA使用的情况我之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最终定位到是一个配置的锁锁上了但是没有流程去打开了,导致接口重新初始化失败。你可以检查一下有哪些地方具有复位或初始化串口或DMA的地方可能会被中断打断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搭配DMA使用的情况我之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最终定位到是一个配置的锁锁上了但是没有流程去打开了 ...

开始都是正常的,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发生问题是在在接收一个485命令后,会启动一个有刷电机,1ms定时器内运行阻塞时常200us的i2c,然后出现异常,频率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都是正常的,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发生问题是在在接收一个485命令后,会启动一个有刷电机,1ms定时器 ...

我遇到的也是一开始是正常的,因为我的应用里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在数据丢包的情况下会重新复位串口和DMA配置,所以偶尔会出现被异常锁住的情况,也不是每次都出现,出现的几率也不大,我也是花了好多时间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也是一开始是正常的,因为我的应用里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在数据丢包的情况下会重新复位串口和DMA ...

为什么会导致锁住,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导致锁住,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在运行某个初始化函数的时候需要先锁住某项设定,在这个函数里进行参数修改,退出之后再解锁。
然后异常发生的时候这个函数运行过程中被打断,导致没有正常解锁,后续再次运行这个函数时发现已经被锁直接退出,于是一直无法解锁
我的解决方案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直接强制解锁,然后重新复位初始化相关功能

网友A:
我的应用环境是基于HAL库的freeRTO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应用环境是基于HAL库的freeRTOS系统

那感觉好像不是一个问题,我的是裸奔的,也没有复位初始化的操作。而且很奇怪,能通过485接收指令,但是不能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感觉好像不是一个问题,我的是裸奔的,也没有复位初始化的操作。而且很奇怪,能通过485接收指令,但是 ...

那可能是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没测 TXD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