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额定功率和平均功率

楼主(2023-01-28):
额定功率的定义为可施加于产品的最大功率,因此哪怕超过额定功率值一瞬间,也会超出产品的质保范围。
因此,需要根据正常施加在产品上的功率的最大值来判断相应的电阻器是否可以使用。
此外,如果按平均功率来判断电阻器是否可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失效),因此需要格外谨慎
下面举例介绍“即使平均功率相同,最大功率不同对产品的影响也不同”这一情况。
[测试条件]
 在脉冲宽度和峰值功率不同、但脉冲能量(焦耳热)相同的两种条件下进行测试
 条件①:峰值功率低,脉冲宽度长
 条件②:峰值功率高,但脉冲宽度短

上述两种波形,峰值功率×脉冲宽度=焦耳热[J](图中浅蓝色部分的面积)的条件是相等的,
每秒的平均功率条件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带给芯片元件的损害(电阻值变化)是有差异的
[电阻变化率]

当焦耳热相同时,峰值功率越大,对产品的损害就越大

即使每秒的平均功率相同,峰值功率不同对产品的损害也不同,如条件②所示,峰值功率高、脉冲宽度短的条件对产品造成的损害更大。因此,对产品施加明显超过产品额定功率的功率,即使时间很短也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要在短暂施加大功率的条件下使用时,需要根据产品本身的实际值进行判断。对于ROHM的产品,我们可以提供脉冲极限功率曲线(参考数据),通过该曲线可以了解当施加超过额定功率的脉冲时产品的耐受能力。由于该脉冲极限功率的实际值因产品尺寸和系列而异,因此需要对所使用的每款产品进行确认。

楼主:
每秒的平均功率条件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带给芯片元件的损害(电阻值变化)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