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逻辑电路和门电路的概述

楼主(2023-01-28):
所谓数字逻辑——digital logic也就是将物理量实际值的无穷集映射为两个子集,对应于两个可能的数或逻辑值:0和1 ,从而隐藏了模拟世界的缺陷。于是,通过这个开关代数,我们就可以用抽象方法来描述电路中简单的0和1运算,就可以对数字逻辑电路进行功能上的分析和设计了。
在讨论电子逻辑电路的时候,数字设计时通常用“高”“低”分别代替1和0,这样来体现这是实际电路,而不是抽象的量值:
低:代数上表示低电压范围的信号,解释为逻辑0
高:代数上表示高电压范围的信号,解释为逻辑1
逻辑电路可简单地表示为具有一定输入输出端数目的“黑匣子”。如下图所示,有三个输入和1个输出的逻辑电路。但电路是如何响应输入信号的还需要另外描述。

要从电子电路设计的角度精确地描述电路的电器特性,需要有很多的信息。然而,由于数字逻辑电路的输入可看作只有0和1两个离散值,使用电路的逻辑运算可以用表的形式来描述。
输出只依赖于当前输入的逻辑电路就称为组合逻辑电路,其运算可由真值表来完全描述,真值表可以列出所有输入和对应输出的各种组合。输出不仅依赖于当前输入、还依赖于过去输入的顺序,这种有**的电路就称为时序电路。
下面再来讲讲门电路,能够用来构建任何组合数字逻辑电路的,只有三种基本逻辑函数,即“与”、“或”、“非”。这些函数的逻辑“门电路”的真值表和符号如下图所示。门电路的功能可容易地用文字定义:
与门(AND):当且仅当所有输入为1时,产生输出1。
或门(OR):当有一个或多个输入为1时,产生输出1。
非门(NOT):通常称为反相器,它能产生一个与输入值相反的输出。

X
Y
X AND Y

X
Y
X OR Y

X
NOT X

其中,需要注意在“与”“或”函数的定义中,只需说明输出为1时的输入条件,因为当输出不是1时,只有一种可能——那它一定是0。

楼主:
要从电子电路设计的角度精确地描述电路的电器特性,需要有很多的信息。然而,由于数字逻辑电路的输入可看作只有0和1两个离散值,使用电路的逻辑运算可以用表的形式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