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327 三极管工作原理和用途

楼主(2023-01-28):
一、什么是BC327 三极管?
  • BC327 是一种 PNP 双极结型晶体管,采用 TO-92 封装,用于开关和放大目的。有三个引脚,分别称为发射极、基极和集电极,主要用于与电子电路的外部连接。
  • BC327 包含三层,其中一个 n 掺杂层夹在两个 p 掺杂层之间。n掺杂层带负电,而p掺杂层带正电。
  • 该晶体管包含 800mA 集电极电流,因此很容易用于驱动各种重负载。
  • 集电极耗散为 625mW,而最大电流增益为 630,这使其成为音频放大目的的合适选择。
BC327 三极管

二、BC327三极管管脚图
BC327三极管管脚图

BC327引脚图

三、BC327 CAD 模型
1、BC327 电路符号图
BC327 电路符号图

2、BC327 封装尺寸图
BC327 封装尺寸图

3、BC327 CAD 模型
BC327 CAD 模型

四、BC327 三极管参数
  • BC327是一款 PNP通用双极结硅晶体管器件
  • 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 (V CEO ) 为45V
  • 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 (V CES ) 为 50V
  • 发射极至基极电压 (V EB ) 为 5V
  • 集电极电流为 -800mA
  • 功耗为 625mW
  • 直流电流增益为 60 至 630hFE
  • 当前增益带宽 ( F T ) 为 100MHz
  • 结温在 -55到150℃之间
  • 集电极到发射极饱和电压 ( V CE (SAT) ) 为-0.7V
  • 输出电容 (C iss ) 为 11pF
  • 热阻,结环境为 200℃/W
1、电压规格

BC327 晶体管的端电压规格是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为-30V和-45V,发射极到基极电压为-5V,电压规格表明它是通用器件。

集电极到发射极的饱和电压为-0.7V,它是BC327晶体管的开关电压,总是小于基极电压。

BC327 晶体管的整体电压规格表明,它是通用晶体管,在示例电路中应用较多。

2、电流规格

集电极电流值为-800mA,BC327三极管的电流值表明它是通用的最低负载器件。

BC327 晶体管的电流值表明它们在驱动器和开关应用中有更多的应用。

3、耗散规格

BC327 晶体管的功耗为625mW,是器件的功耗。

4、电流增益

BC327 晶体管的电流增益值为 60 至 630hFE,这就是这些晶体管用于低功率放大器和开关应用的原因。

5、转换频率

BC327晶体管的带宽跃迁频率值为100MHz,是晶体管的频率范围。BC327晶体管具有低频范围,因此音频电路应用是低功率和投影电路。

6、结温

在-55到150℃的结温下,晶体管的热容量主要取决于外壳。

7、热阻

BC327晶体管外壳的热阻为200℃/W。

8、输出电容

BC327 三极管的输出电容为11pF。

五、BC327 可用什么替换?
1、BC327晶体管等效

2N4403、BC488、BC638、2N4402、2N3702、BC328、BC486等晶体管是 BC327 器件的等效晶体管。

这些晶体管的电气规格与BC327晶体管相同,这就是我们可以将它们用作等效晶体管的原因。

BC327 是一款通用型晶体管,主要用于工程和音频放大器应用,在更换之前我们需要检查和验证引脚详细信息。

2、BC327 互补对

BC327 PNP晶体管有 NPN 互补对 BC337,它们的电气规格相同,因此我们将它们用作互补对。

3、BC327三极管贴片版

2SA1518(SOT-23)、2SA1519(SOT-23)、2SA1521(SOT-23)、BC807W(SOT-323)等贴片版晶体管是BC327的贴片版晶体管。

这些晶体管的功耗值与 BC327 晶体管不同,只是所有电气规格都相同。

4、BC327 与 BC557 与 BC488

在下面的图中,列出 BC327、BC557 和 BC488 晶体管的电气规格,这有助于更换过程。

BC327 与 BC557 与 BC488参数

六、BC327 三极管工作原理
1、晶体管的基本工作

BC327晶体管是一种通用PNP晶体管,其中的空穴是器件的主要电荷载流子。当晶体管的基极接地时,漏电流开始从基极流出到地,晶体管基极的耗尽区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电子开始从集电极迁移到发射极并进入电路,因此电流不断地流过电路。

2、BC327晶体管的使用方法

与 MOSFET 不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通过提供所需的基极电流来打开或关闭(对于 BC327 晶体管,它是 -10mA)。BC327是一个PNP晶体管,这意味着它在接地时会导通,当基极连接到5V时它将关闭。

下面的模拟电路显示了该晶体管在施加基极电流和没有电流提供给基极时的行为。

BC327 三极管工作原理

当我们通过将基极接地来打开晶体管时,除非晶体管基极的电压达到超过 1.2V,否则晶体管将保持开启状态。晶体管的基极不能悬空,否则可能会误触发晶体管,从而导致电路出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添加上拉电阻,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使用一个 10K 的电阻来上拉晶体管的基极。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使用BC327作为一个简单的开关器件,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型 12V 电机作为负载。这里的小按钮用于为晶体管提供触发器,可以移除以留下简单的触点。10KΩ 电阻用于限制流向基极的电流并避免超出基极允许的最大电压,2.1KΩ 电阻用于限制从基极流出到地的电流。

七、BC327 用途
1、BC327 迷你报警器

该电路封装在一个小塑料盒中,可以放入袋子或手提包中。一个小磁铁靠近**开关放置,并通过一根细绳连接到提包者的手或衣服上。如果袋子被突然抢走,磁铁与**开关失去接触,SW1打开,电路开始振荡,扬声器发出响亮的警报声。

互补晶体管对作为高效振荡器接线,直接驱动小型扬声器。低部件数和 3V 电池供电可实现非常紧凑的结构。

BC327 迷你报警器

  • R1 = 330K
  • R2 = 100R
  • C1 = 10nF-63V
  • C2 = 100uF-25V
  • Q1 = BC547
  • Q2 = BC327
  • B1 = 3V 电池或两节 AA 电池串联
  • SW1 = 读取开关和小磁铁
  • SPKR = 8R 扬声器(见注释)

扬声器可以是任何类型;它的尺寸仅受包装它的盒子的限制。因为待机电流消耗小于 20µA,所以不需要通断开关。警报响起时的电流消耗约为100mA。如果电路用作防抢包,SW1可以用3.5mm单声道插孔代替,磁铁用3.5mm代替。内部引线短路的单声道插孔插头。

插孔插头将连接到细线等。请勿以超过 4.5V 的电压为该电路供电:它将无法工作,Q2 可能会损坏,3V 电源是最好的折衷方案。

2、BC327开关电路

该电路只是两个 PNP 晶体管,它们设置为打开或关闭。On 就像一个闭合的开关,而 off 则是集电极和发射极端子之间的开路。这里虽然一个晶体管直接连接到第一个晶体管的集电极,所以它实际上会反转第一个晶体管的操作。

当 100k 电阻的未连接端连接到 7(或 9V)电池的负极端子时,电流将流过 100k 以在基极发射极结上建立 -0.7 并打开 Q1。当 Q1 导通时,它的集电极发射结电压约为 -0.2V,并允许电流流过 LED1。由于 Vce1 仅为 -0.2V,这不足以打开 Q2,因此 LED2 关闭。

当 100k 电阻接地时,vbe1 小于 -0.7V,没有基极电流流过,因此 Q1 关闭,因此 LED1 关闭。然而,由于 Q1 关闭,它的集电极发射结出现开路,LED1 和 R4 两端的电压为零,因为没有电流流过或只有非常小的电流流过。Q1 集电极发射结上的开路电压约为 -7V,这可以允许 Q1 中的基极电流流动并打开 Q2,从而打开 LED2。

BC327开关电路

3、使用BC327的漂亮汽车刹车灯电路

我们将为汽车刹车灯电路增添美感。14颗LED显示,清晰可见,安全美观。安装格式可以根据需要自行修复。该电路使用非稳态多谐振荡器产生振荡频率,使所有 LED 闪烁。

汽车刹车灯电路

当输入灯制动电压时,使有电源 12V 进来,使 LED6-LED9 发光或点亮。另外趋势将流变R2到Q1 - BC327 PNP晶体管和Q2-BC327的偏置引脚基极,使LED1-LED5和LED11-LED14亮起来。其中有 R1 和 R3 有助于限制流过 LED 的电流足以释放制动电源 12V 消失使 LED 每次关闭。

元器件清单:
  • Q1、Q2:BC327:50V 1A PNP 晶体管
  • LED1-LED14:LED 显示
  • R1,R4:22 欧姆 0.5 瓦 5% 电阻
  • R2:390 欧姆,0.5 瓦 5% 电阻
  • R3:500 欧姆,0.5 瓦 5% 电阻
4、250mW 音频放大器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晶体管音频放大器电路,可以为 8 欧姆扬声器提供 250mW 的功率。互补晶体管 BC337 和 BC227(Q3 和 Q2)用作输出对。

晶体管 Q1 (BC 547) 用作前置放大器。POT R5 可用作音量控制。电容 C1 将 DC 与音频源分离。

电阻 R2 确保放大器更好的稳定性。该放大器非常适合用于小型收音机和大功率音频放大器中的前置放大器。

250mW 音频放大器

  • JING该电路可由 9V DC 供电。
  • 在 Vero 板上组装电路。
  • K1 可以是一个 8 欧姆的扬声器。
  • 为获得更好的性能,请正确去耦输入和输出接地。
  • POT R5 可用于调节音量。
5、其他用途
  • PWM 驱动应用
  • LED 调光器或闪光灯
  • 切换应用
  • 功率放大器前置放大器
  • 麦克风前置放大器
  • 继电器驱动器

楼主:
集电极到发射极的饱和电压为-0.7V,它是BC327晶体管的开关电压,总是小于基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