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放电管(TSS)的原理及应用

楼主(2023-01-28):
一、半导体放电管工作原理
半导体放电管,TSS(Thyristor SurgeSuppressors),也称浪涌抑制晶闸管,,是一种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PNPN结四层结构器件,其伏安特性与晶闸管类似,具有典型的开关特性。一般并联在电路中应用,正常工作状态下半导体放电管处于截止状态,当电路中由于感应雷、操作过电压等出现异常过电压时,半导体放电管快速导通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异常过电流, 保护后端设备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异常过电压消失后,半导体放电管又恢复至截止状态。
二、半导体放电管参数注解
• VDRM:反向截止电压,也称断态重复峰值电压,断态时刻施加的包含所有直流和重复性电压分量的额定最高瞬时电压;
• IDRM:反向最大漏电流,也称断态重复峰值电流,是指施加断态重复峰值电压VDRM产生的峰值断态电流;
• IH:维持电流,维持晶闸管通态的最小电流;
• VT:通态电压,在规定通态电流IT条件下器件两端电压;
• IT:通态电流,在通态条件下,流过器件的电流;
• VS:开关电压,开关电压定义为器件转换进入通态前,在击穿区终点时器件两端的瞬时电压;
• IS:开关电流,在开关电压VS条件下流过器件的瞬时电流;
• VPP:峰值脉冲电压,给定波形下半导体放电管可通过的最大峰值脉冲电压值;
• IPP:峰值脉冲电流,给定波形下半导体放电管可通过的最大峰值脉冲电流;

三、半导体放电管应用
半导体放电管TSS广泛应用于通信、安防、工业等电子产品的通信线保护中,电话机、传真机、Modem、XDSL终端、T1/E1接口、仪器仪表、及其配线架、RS485/232数据线、以太网、CATV设备、安防产品、远程监控、远程抄表等产品中

楼主:
反向截止电压,也称断态重复峰值电压,断态时刻施加的包含所有直流和重复性电压分量的额定最高瞬时电压;

网友A:
资料非常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