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01-28):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具有许多优点,但在使用它们时,需要考虑许多设计注意事项。这些应该在正在进行的电路设计中得到承认。需要考虑的一些要点包括:

有限的反向电压:由于其结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具有有限的反向电压能力。最大数字通常在 100 伏左右。如果器件的制造具有上述数字,则会发现正向电压将上升并等于或大于其等效的硅二极管,以实现合理的电流水平。

高反向漏电流: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的反向漏电流比标准 PN 结硅二极管高得多。尽管这在某些设计中可能不是问题,但它可能会对其他设计产生影响。

有限的结温: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的最高结温通常限制在 125℃ 至 175℃ 的范围内,但请检查给定组件的制造商额定值。相比之下,硅二极管整流器的温度约为 200℃。

充足的散热:尽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要低得多,但在某些电源应用中,仍会消耗大量功率。有必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假设电压降越低,就不需要散热器。允许的最高结温低于等效的硅二极管。

当需要功率整流器时,肖特基二极管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选择。然而,它们确实存在性能限制,在为任何电源整流应用选择所需技术时必须考虑这些限制。

楼主:
由于其结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具有有限的反向电压能力。最大数字通常在 100 伏左右。如果器件的制造具有上述数字,则会发现正向电压将上升并等于或大于其等效的硅二极管,以实现合理的电流水平。

网友A:
高压及大电流输出

网友B:
过电流保护(OCP)及侦测

网友C:
延长工作时间

网友D:
MCU VCC上限12V

网友E:
硬件可将PWM关闭

网友F:
MCU VDD和调速VR

网友G:
电池温度状态

网友H:
电池电压状态

网友I:
通过ADC检测VR状态

网友J:
PWM信号控制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