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式磁珠铁氧体的工作原理及使用

楼主(2023-01-28):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片式磁珠铁氧体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根据数据表中的规格挑选它们。我们将讨论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工作、如何挑选正确的部件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什么是片式磁珠铁氧体?
芯片磁珠铁氧体只不过是一个电感器。它用于消除电源电压线路、接地平面和数据信号上的高频噪声。
记住能量守恒定律,它指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破坏——它只能被转换。这正是芯片磁珠铁氧体在此应用中所做的。它正在将不需要的信号能量转化为热能。换句话说,它将不需要的信号转化为热量。
为了最大化无用信号的阻抗,您需要选择具有最佳特性的合适材料来吸收您试图衰减的特定频率。这种材料还必须是不导电的,以确保它不会使电源线短路。Wurth Electronics Midcom 的所有片式磁珠铁氧体都使用镍锌,因为它是非导电材料。
您最终得到的是一个频率相关电阻器。如果您看一下这张图片,您可以看到芯片磁珠铁氧体的寄生效应。我们需要始终注意这些,因为片式磁珠铁氧体具有电感、电容和电阻。随着我们的前进,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芯片磁珠铁氧体的 X 射线视图
此图像为您提供片式磁珠铁氧体的 X 射线视图。请记住,绕组不绝缘,铁芯不导电。
可以看到,大电流贴片磁珠铁氧体的绕线要粗一些。那是因为它必须处理更高的电流;因此,您可以水平缠绕它。
高频贴片磁珠铁氧体需要绕组数最大化,所以采用垂直绕线的方式来利用空间。
想象一下它们的侧面,您可以看到最好将您拥有的空间量用于您尝试使用的应用:高电流或高频。

感抗
感抗是初级电流与螺旋绕组中的感应电流对抗的结果。这是基于楞次定律,该定律指出感应电流必须沿与初级电流相反的方向流动。
正如您在此图中看到的,感抗(或 XL)是频率和电感的函数。
在任何电感中,首先有初级电流流过电感器的导线。这会产生与绕组耦合的磁场,然后产生与初级电流相反方向流动的感应电流。这最终会导致相反的电流,我们称之为电感

如何阅读片式磁珠铁氧体数据表
因此,片式磁珠铁氧体具有电感、电阻和电容。您可以在此处的图表中看到以蓝色、绿色和黄色显示的这些特征。 您看到的是片式磁珠铁氧体的典型数据表。显示了三个曲线:Z 是阻抗,XL 是感抗,R 是零件的电阻率。
交叉频率是感抗和电阻率相遇的地方,此处显示为红色和蓝色虚线。低于交越频率,感抗高于电阻率;因此,该部件更适合用作电感器。
任何高于交叉频率的东西,你都会看到更多的电阻率;因此,该部件更适合用作这些频率的滤波器——一直到自谐振频率或SRF。SRF是没有感抗的最高点,你的阻抗和电阻率都在最高点。
片状磁珠铁氧体的主要目的是阻挡不需要的交流噪声频率。SRF 上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电容性的,它会通过交流电并阻止直流电。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滤波器,你不想在芯片磁珠铁氧体的电容区域。换句话说,您可以使用片式磁珠铁氧体作为电容器,但这不是预期的最终用途。

降额
与其他磁性技术一样,当您选择芯片磁珠铁氧体时,密切注意热量非常重要。
请记住,您正在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并将其作为热量散发出去。这意味着部件的温度会升高,您还必须了解您所处的环境温度。
有时需要降低电流,因为磁芯对温度非常敏感。对于商业级产品,我们使用的核心材料的最高工作温度为 125℃。那是因为在 125℃ 以上,我们接近居里温度,磁导率下降到 1。提醒一下,居里温度是材料开始失去磁性的温度。
在此,我们将以环境温度高于 85℃ 的产品为例进行说明。我们在数据表上指定在 5 安培下使用时温度比环境高 40°。
请记住,由于该部件的环境温度为 85°,温升为 40°,因此最高工作温度为 125℃。所以你不能再高了,否则你会超过推荐的最高工作温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环境温度为 105℃。加上 40° 的温升,现在我们超过了 125° 的最大工作温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降低部件的额定值。如果按照图表进行操作,您会发现在 125℃ 时我们必须将电流额定为 50%。沿着那条线到 105℃,如果你转到 Y 轴,你会看到它引导你到 50%。
因此,根据我们的数据表,在 2.5 安培时,温度会升高 20°。105℃ 的环境温度和 20° 的温度升高的结果使您在 125℃ 的最高工作温度下安全。
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数字来提供一个简单的例子。您的数字可能更复杂。不过,这是您必须执行的流程类型,以确保您的部件处于最高工作温度下并正常运行。

添加电流
我们指定我们的片式磁珠铁氧体具有零偏置。这意味着我们只向您显示在没有电流流过该部件的情况下您将获得的阻抗。
例如,此图显示 0 安培时的阻抗为 330 欧姆。如果增加流过零件的电流,就会使磁芯饱和。
一旦添加电流,阻抗就会下降,频率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确实有针对这些情况的LTspice模型,但仅适用于我们的高电流芯片磁珠铁氧体。
如何选择合适的铁氧体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您选择合适的片式磁珠铁氧体?
答案是视情况而定,就像您遇到的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根据您的应用,您需要考虑噪声的频率范围、噪声源、所需的衰减量、环境、电路的电气参数,以及——与您遇到的其他一切一样——空间和成本。
因此,根据您的情况的优先级和您正在进行的设计,它成为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之间的权衡。

楼主:
在 2.5 安培时,温度会升高 20°。105℃ 的环境温度和 20° 的温度升高的结果使您在 125℃ 的最高工作温度下安全

网友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B: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E: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K:
学习了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