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的产生电路图原理

楼主(2023-01-28):
在电子电路中我们常常需要使用负的电压,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运放的时候常常需要给他建立一个负的电压。下面就简单的以正5V电压到负电压5V为例说一下这个电路。
通常在需要使用负电压时,一般会选择使用专用的负压产生芯片,但这些芯片都比较贵,比如ICL7600,LT1054等等,MC34063这个芯片使用的算是最多了。下面看看单片机电子电路中常用的两种负压产生电路。

现在的单片机有很多都带有PWM输出,我们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PWM很多时候是没有被用到的,其实用他辅助产生负压是不错的选择。
上面的电路是一个最简单的负压产生电路,他使用的原件比较少。我们只需给他提供1kHZ左右的方波就可以了,相当的简单。这里需要注意这个电路的代负载能力是很弱的,同时加上负载后电压的降落也比较大。
由于上面的原因产生了下面的这个电路:

负电压产生电路分析
电压的定义:电压(voltage),也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其大小等于单位正电荷因受电场力作用从A点移动到B点所做的功,电压的方向规定为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的方向。
说白了就是:某个点的电压就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的电势之间的差值,V某=E某-E参。一般我们把供电电源负极当作参考点。电源电压就是Vcc=E电源正-E电源负。
想产生负电压,就让他相对于电源负极的电势更低即可。要想更低,必须有另一个电源的介入,根本原理都是利用两个电源的串联,电源2正极串联在参考电源1的负极后,电源2负极就是负电压了。

一个负电压产生电路:利用电容充电等效出一个新电源,电容串联在GND后,等效为电源2,则产生负电压。

1、电容充电:当PWM为低电平时,Q2打开,Q1关闭,VCC通过Q2给C1充电,充电回路是VCC-Q2-C1-D2-GND,C1上左正右负。

2、电容C1充满电。

本周日,8月25日晚上八点,由卧龙会布布熊来一次讲座,内容:《工程师应该掌握的PCB热分析知识和技能》。我们来一次PCB板热仿真,赶紧加入下面卧龙会IT技术圈子,详情看精华区,上次的传输线仿真讲座录制视频也记得去观看,学完薪资涨涨涨!

3、电容C1作为电源,C1高电势极串联在参考点。C1放电,从C2续流,产生负电压。
当PWM为低电平时,Q2关闭,Q1打开,C1开始放电,放电回路是C1-C2-D1,这实际上也是对C2进行充电的过程。C2充好电后,下正上负,如果VCC的电势为5点几伏,就可以输出-5V的电压了。

产生负电压(-5V)的方案

7660和MAX232输出能力有限,做示波器带高速运放很吃力,所以魏坤也得用4片并联的方式扩流。
第一版是7660两片并联的。
一般的开关电源芯片都能产生负电压,实在不行用用开关电源输出的PWM去推电荷泵,也可以产生较大的电流,成本也很低,不知纹波要求多少,电荷泵用LC滤波之后纹波相当小的。7660是电荷泵所以电流很小。
整个示波器的设计数字电源的+5V和模拟电源的+5V是分开供电的,但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应该怎么处理呢?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不然电路没法工作。
数字部分的地返回电流不能流过模拟部分地,两个地应该在稳定的地参考点连在一起。
负电压的意义
1、人为规定。
例如电话系统里是用-48V来供电的,这样可以避免电话线被电化学腐蚀。当然了,反着接电话也是可以工作的,无非是电压参考点变动而已。
2、通讯接口需要。
例如RS232接口,就必须用到负电压。-3V~-15V表示1,+3~+15V表示0。这个是当初设计通讯接口时的协议,只能遵守咯。PS:MAX232之类的接口芯片自带电荷泵,可以自己产生负电压。
3、为(非轨到轨)运放提供电源轨。
老式的运放是没有轨到轨输入/输出能力的,例如OP07,输入电压范围总是比电源电压范围分别小1V,输出分别小2V。这样如果VEE用0V,那么输入端电压必须超过1V,输出电压不会低于2V。这样的话可能会不满足某些电路的设计要求。
为了能在接近0V的输入/输出条件下工作,就需要给运放提供负电压,例如-5V,这样才能使运放在0V附近正常工作。不过随着轨到轨运放的普及,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见了。
4、这个比较有中国特色,自毁电路。
一般来说芯片内部的保护电路对于负电压是不设防的,所以只要有电流稍大,电压不用很高的负电压加到芯片上,就能成功摧毁芯片。
内容整理自网络

楼主:
老式的运放是没有轨到轨输入/输出能力的,例如OP07,输入电压范围总是比电源电压范围分别小1V,输出分别小2V。这样如果VEE用0V,那么输入端电压必须超过1V,输出电压不会低于2V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C: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D: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F: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G: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带负电压的电源模块?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