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hz兆赫兹高频小信号放大,废物大学生不会课设

楼主:
要求如下利用多级放大实现,中心频率为6.5Mhz,谐振增益大于20db,通频带1Mhz,矩形系数k0.1<10月初慢慢研究到月底了,还是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用双调谐、或者单调谐电路去实现我发现对变压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最后是要做实物的,但是我发现网上关于变压器的资料好少,在变压器这里走不通路了,自己又尝试拼直接仿真其他电路,但是不是通频带对不上就是矩形系数对不上。
第二个问题用mmic和运放,在立创上找的芯片模型,同时利用ad公司的滤波器设计向导设计一个滤波器,但是发现不知道那个软件有这些芯片并可以进行仿真。
有点干不动了,问问有没有大佬懂得。

楼主(2023-01-29):
有没有大佬会做,可以给钱,请大佬帮我做一下,或者有无热心大佬免费指导一下

网友A:
题目和帖子差了个M, 1000000倍啊.

以前,为了个类似的课设专门买了本书, 滤波器设计...
现在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和帖子差了个M, 1000000倍啊.

以前,为了个类似的课设专门买了本书, 滤波器设计...

嗷嗷,是我笨蛋了,唉,这题想的我都睡不着觉了,发帖题目都没检查,主要是这题网上还找不到,我也只会个半吊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嗷嗷,是我笨蛋了,唉,这题想的我都睡不着觉了,发帖题目都没检查,主要是这题网上还找不到,我也只会个 ...

或者有路过的大佬有做过类似的电路让小愚参考参考?,之前我就这个题目发了贴,有大佬建议我用双调谐的电路,但是现在的射频设计教材和b站上都是只说了一下单调谐,双调谐是一笔带过并且,也没有说调谐电路里的变压器怎么弄。又找了什么晶体管电视机,晶体管收音机,还是没整明白。

网友B:
中心频率为6.5Mhz,谐振增益大于20db,通频带1Mhz,矩形系数k0.1<10

先分解滤波器需求。增益好办。

这个滤波器是宽带的带通。需求很可疑。 是不是搞错数据和描述了?
像是个外行的需求。

窄带滤波器才适合用通频带、矩形系数描述滤波器。因为描述误差不大。而宽带滤波器不合适用窄带滤波器的粗糙描述方法。

按照楼顶需求,把通频带和截止频带换算成具体数值可以看出滤波器描述的不靠谱。
需求都是错的,你是没法实现的。对吧?

楼主:
。。。论坛已经没人了吗?不是吧sir,救救孩子吧

网友B:
看样子提需求的是废物,不是学生废物。
哪所大学?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以前的晶体管电视机电路,双调谐放大,6.5MHz不高,很容易实现,普通示波器也能观察到信号。

网友D:
严重怀疑你们这个就是一个单纯的作业,老师考察你们搞明白如果通过低通滤波和高通滤波实现带通。

一般来说,如果你分别理解了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就基本上能够完成这个电路设计,大概率是想要求高通滤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6.0MHz,低通滤波器的高频截止频率7.0MHz。

至于增益这些,应该都比较好实现了,矩形系数主要是看阶数,有关这些,可以重点参考巴特沃斯、切比雪夫、贝塞尔、以及椭圆滤波器的设计。另外,就是最后仿真的时候,注意画伯德图,判断一下,不要产生自激振荡。

有关滤波器的设计,参考下面这张图吧,这是一个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E:
过渡带多少,阻带增益是多少,没讲相频特性。这会影响滤波阶数。

楼主(点评):
老师没有要求,全部的要求就是我在贴顶写的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提需求的是废物,不是学生废物。
哪所大学?

我这垃圾一本是这样的,但是名字不好提了,虽然我也想骂,但是公共场合还是不太好。不知其他大学是不是这样的,或者还是我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以前的晶体管电视机电路,双调谐放大,6.5MHz不高,很容易实现,普通示波器也能观察到信号。 ...

我找了,但是这条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变压器是怎么弄的,双调谐的变压器不是参与选频网络吗?我看multisim上的是如果选择非理想铁芯那么固定电感是50uh,而且自己可以改,但我要做到实物的话,变压器怎么选呢?我看multisim上的变压器也没给型号。

网友F:
跟变压器没关系,这是以前的家用电器的一个电路范例,现在用得少了,

网友G:
宽带放大器,查以前黑白电视机图纸上应该有的。

网友B:
看看两种滤波器。所谓中心频率是6.5 MHZ 是算术平均中心的话(上图),滤波器就难做了。如果是几何平均中心,比较合理。见下图。用一个电容耦合双调谐电路就可实现带通滤波器的矩形系数需求。

网友D(点评):
这位坛友,我想阐述我个人的几点意见: 1、正常来说,算术平均和几何平均只是比较接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相等,如果非要做得非常精准,满足每一项指标的话,这种滤波器基本做不出来; 2、6.5MHz的滤波电路,在目前阶段似乎不算太高,如果只是一个作业的话,还能找运放搭; 3、如果这位坛友确实是要考验我们智商的话,那么他早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也许计算数值差不多。但概念是天差地别。相当于粪坑与米缸的区别。 没学过保角变换就以为粪坑与米缸差不多,都是个坑。

网友H:
模拟电路一窍不通。。。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两种滤波器。所谓中心频率是6.5 MHZ 是算术平均中心的话(上图),滤波器就难做了。如果是几何平均中心 ...

是第二种,我也试了。我把谐振点调在刚好6.5Mhz了,还是有点不合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频率为6.5Mhz,谐振增益大于20db,通频带1Mhz,矩形系数k0.1

给的题目是要用多级放大器来实现,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太菜了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第二种,我也试了,如下图。我把谐振点调在刚好6.5Mhz了,频带宽也是刚好1Mhz,但是就是矩形系数没法调 ...

阻抗需要匹配。 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是对称的。如果不一致,变压器抽头,或者用双电容中心抽头解决。
你这张图纸明显不对称。左边输入阻抗近似470ohm,右边负载阻抗50ohm。C5 明显太大。没啥用

楼主(点评):
嗯嗯,确实,第一次试的时候错了,对双调谐一点也不了解,又查了查才有点了解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不用双调邪也行。单谐振滤波器也能做到矩形系数10以下。 级联后矩形系数更小。直接做两级选频放大器也行。

网友I:
楼主,你的需求,用运放搭建带通滤波器就可以完成。自己算当然不可能了,不过有软件可以实现。推荐你用filter solutions软件。大概弄了一个,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参考一下

网友J:
6.5MHz的信号在模拟电视机中广泛使用,这个6.5MHz的通道是从射频电视信号中提取声音信号的,这个信号的带通滤波最初使用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特别的,在分立元件年代是常用零件,后来因为调试很麻烦,国外又发明了声表面波滤波器和陶瓷滤波器,声表面波滤波器用在视频通道,中心频率大约在37MHz(很久以前的事了,具体数值记不清了),陶瓷滤波器用在声音通道,中心频率6.5MHz。声表面波滤波器和陶瓷滤波器无需调整,其特性在设计时就已经确定了。

下面是陶瓷滤波器,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下面是变压器,其中的磁芯材料有频率范围,尺寸是10x10m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两种滤波器。所谓中心频率是6.5 MHZ 是算术平均中心的话(上图),滤波器就难做了。如果是几何平均中心 ...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按照我个人的认知,几何平均和带宽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按近似计算法算出来的,所以,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按照我个人的认知,几何平均和带宽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按近似计算法算出来的,所以,具体 ...

你自己可以验证。算一下。不难。别看别人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需要匹配。 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是对称的。如果不一致,变压器抽头,或者用双电容中心抽头解决。
你这 ...

好的,用二级放大弄出来了,确实挺简单的,就是我太笨蛋哩,谢谢大佬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用二级放大弄出来了,确实挺简单的,就是我太笨蛋哩,谢谢大佬了。 ...

错误的,没有终结,试了半天发现自己第二级三极管放大电路没接地,接了地反而不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