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植SFUD,驱动SPI FLASH ZD25WQ80

楼主(2023-01-29):
1、关于SFUD
SFUD (Serial Flash Universal Driver) 串行 Flash 通用驱动库,支持众多spi flash,关于SFUD的详细资料可参考:https://github.com/armink/SFUD

2、为什么会有通用驱动
JEDEC (固态技术协会)针对串行 Flash 功能的参数表制定了统一标准,https://www.jedec.org/standards-documents/docs/jesd216b,最新版 V1.6B 。该标准规定了,每个 Flash 中会存在一个参数表,该表中会存放 Flash 容量、写粒度、擦除命令、地址模式等 Flash 规格参数。目前,除了部分厂家旧款 Flash 型号会不支持该标准,其他绝大多数新出厂的 Flash 均已支持 SFDP 标准。所以该库在初始化时会优先读取 SFDP 表参数。这也正是SFUD驱动的由来。
对应用来说只需要配置好spi,就可以读写flash了,因为SFUD提供了这些标准驱动。

3、关于SPI Flash ZD25WQ80
翻看ZD25WQ80的手册,可以发现ZD25WQ80是符合JEDEC的标准的,因此可以可以直接使用SFUD 这个驱动。

4、代码移植
4.1、SFUD代码结构
SFUD的代码结构也比较简单:
./demo里面是示例,
./docs里面是文档说明,
./sfud里面是源码,
我们移植也只关心./sfud文件夹里面的代码:
./sfud/inc是头文件,裁剪配置在这里面,
./sfud/port是接口相关文件,
./sfud/src是核心源代码。

4.2、配置
#define SFUD_DEBUG_MODE //调试
#define SFUD_USING_SFDP //使用SFDP标准参数表
// #define SFUD_USING_FLASH_INFO_TABLE //flash信息表,(flash不支持SFDP时才用到)
// #define SFUD_USING_QSPI //支持QSPI
定义所使用的spi flash名称:

enum {
    SFUD_XXXX_DEVICE_INDEX = 0,
};

#define SFUD_FLASH_DEVICE_TABLE                                                \
{                                                                              \
    [SFUD_XXXX_DEVICE_INDEX] = {.name = "ZD25WQ80", .spi.name = "SPI2"},           \
}

4.3、SPI驱动
配置完成后,就需要编写spi底层驱动了,这里涉及到两个函数sfud_spi_port_init和spi_write_read,分别是spi初始化和spi读写。
针对我们使用的MM32L0136C7P我们完成这两个函数如下:

void SpiInit(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for SPIy and SPIz */
        RCC_Enable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B, true);

        /*  SPI2 :
                PB12/CS
                PB13/SCK
                PB14/MISO
                PB15/MOSI
        */

    /* SPI2. */
    RCC_EnableAPB1Periphs(RCC_APB1_PERIPH_SPI2, true);
    RCC_ResetAPB1Periphs(RCC_APB1_PERIPH_SPI2);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 PB12 - SPI2_CS.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2;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SCK/PB13, MISO/PB14, MOSI/PB15 */

    /* Configure SPIy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 PB13 - SPI2_SCK.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3;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 GPIO_AF_0);

    /* PB14 - SPI2_MISO.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4;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 GPIO_AF_0);

    /* PB15 - SPI2_MOSI.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5;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B, gpio_init.Pins, GPIO_AF_0);

    /* Setup SPI Master. */
    SPI_Master_Init_Type spi_master_init;
    spi_master_init.ClockFreqHz = 24000000u;
    spi_master_init.BaudRate = 1000000u;
    spi_master_init.XferMode = SPI_XferMode_TxRx;
    spi_master_init.PolPha = SPI_PolPha_Alt0;
    spi_master_init.DataWidth = SPI_DataWidth_8b;
    spi_master_init.LSB = false;
    spi_master_init.AutoCS = false; /* if set false, need SPI_EnableCS after spi enable. */
    SPI_InitMaster(SPI2, &spi_master_init);

    /* Enable SPI Master. */
    SPI_Enable(SPI2, true);
}
/**
* SPI write data then read data
*/
static sfud_err spi_write_read(const sfud_spi *spi, const uint8_t *write_buf, size_t write_size, uint8_t *read_buf,
        size_t read_size)
{
    sfud_err result = SFUD_SUCCESS;
    uint8_t send_data, read_data;

    /**
     * add your spi write and read code
     */

    if (write_size) {
        SFUD_ASSERT(write_buf);
    }
    if (read_size) {
        SFUD_ASSERT(read_buf);
    }

    GPIO_ClearBits(GPIOB, GPIO_PIN_12);
    /* 开始读写数据 */
    for (size_t i = 0, retry_times; i < write_size + read_size; i++) {
        /* 先写缓冲区中的数据到 SPI 总线,数据写完后,再写 dummy(0xFF) 到 SPI 总线 */
        if (i < write_size) {
            send_data = *write_buf++;
        } else {
            send_data = SFUD_DUMMY_DATA;
        }
        /* 发送数据 */
        retry_times = 1000;
        while ( SPI_STATUS_TX_FULL & SPI_GetStatus(SPI2) )
                {
            SFUD_RETRY_PROCESS(NULL, retry_times, result);
        }
        if (result != SFUD_SUCCESS) {
            goto exit;
        }
                SPI_PutData(SPI2, send_data);

        /* 接收数据 */
        retry_times = 1000;
                while (0u == (SPI_STATUS_RX_DONE & SPI_GetStatus(SPI2)) )
                {
            SFUD_RETRY_PROCESS(NULL, retry_times, result);
        }
        if (result != SFUD_SUCCESS) {
            goto exit;
        }
        read_data = SPI_GetData(SPI2);
        /* 写缓冲区中的数据发完后,再读取 SPI 总线中的数据到读缓冲区 */
        if (i >= write_size) {
            *read_buf++ = read_data;
        }
    }

exi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return result;
}

static void spi_lock(const sfud_spi *spi)
{
}

static void spi_unlock(const sfud_spi *spi)
{
}

/* about 100 microsecond delay */
static void retry_delay_100us(void)
{
    uint32_t delay = 120;
    while(delay--);
}

sfud_err sfud_spi_port_init(sfud_flash *flash) {
    sfud_err result = SFUD_SUCCESS;

    /**
     * add your port spi bus and device object initialize code like this:
     * 1. rcc initialize
     * 2. gpio initialize
     * 3. spi device initialize
     * 4. flash->spi and flash->retry item initialize
     *    flash->spi.wr = spi_write_read; //Required
     *    flash->spi.qspi_read = qspi_read; //Required when QSPI mode enable
     *    flash->spi.lock = spi_lock;
     *    flash->spi.unlock = spi_unlock;
     *    flash->spi.user_data = &spix;
     *    flash->retry.delay = null;
     *    flash->retry.times = 10000; //Required
     */

        SpiInit();

    flash->spi.wr = spi_write_read; //Required
    flash->spi.lock = spi_lock;
    flash->spi.unlock = spi_unlock;
    flash->retry.delay = retry_delay_100us;
    flash->retry.times = 10000; //Required

    return result;
}

上面还涉及到了延时以及锁的问题,这里我们实际测试后,锁可以不用处理。

4.4、测试
#define SFUD_DEMO_TEST_BUFFER_SIZE                     1024

static uint8_t sfud_demo_test_buf[SFUD_DEMO_TEST_BUFFER_SIZE];
/**
* SFUD demo for the first flash device test.
*
* @param addr flash start address
* @param size test flash size
* @param size test flash data buffer
*/
static void sfud_demo(uint32_t addr, size_t size, uint8_t *data) {
    sfud_err result = SFUD_SUCCESS;
    const sfud_flash *flash = sfud_get_device_table() + 0;
    size_t i;
    /* prepare write data */
    for (i = 0; i < size; i++) {
        data = i;
    }
    /* erase test */
    result = sfud_erase(flash, addr, size);
    if (result == SFUD_SUCCESS) {
        printf("Erase the %s flash data finish. Start from 0x%08X, size is %ld.\r\n", flash->name, addr,
                size);
    } else {
        printf("Erase the %s flash data failed.\r\n", flash->name);
        return;
    }
    /* write test */
    result = sfud_write(flash, addr, size, data);
    if (result == SFUD_SUCCESS) {
        printf("Write the %s flash data finish. Start from 0x%08X, size is %ld.\r\n", flash->name, addr,
                size);
    } else {
        printf("Write the %s flash data failed.\r\n", flash->name);
        return;
    }
    /* read test */
    result = sfud_read(flash, addr, size, data);
    if (result == SFUD_SUCCESS) {
        printf("Read the %s flash data success. Start from 0x%08X, size is %ld. The data is:\r\n", flash->name, addr,
                size);
        printf("Offset (h)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r\n");
        for (i = 0; i < size; i++) {
            if (i % 16 == 0) {
                printf("[%08X] ", addr + i);
            }
            printf("%02X ", data);
            if (((i + 1) % 16 == 0) || i == size - 1) {
                printf("\r\n");
            }
        }
        printf("\r\n");
    } else {
        printf("Read the %s flash data failed.\r\n", flash->name);
    }
    /* data check */
    for (i = 0; i < size; i++) {
        if (data != i % 256) {
            printf("Read and check write data has an error. Write the %s flash data failed.\r\n", flash->name);
                        break;
        }
    }
    if (i == size) {
        printf("The %s flash test is success.\r\n", flash->name);
    }
}

void SFUDTest(void)
{
        if(sfud_init() == SFUD_SUCCESS)
        {
        sfud_demo(0, sizeof(sfud_demo_test_buf), sfud_demo_test_buf);
    }
}

5、现象

将读出来关键信息,与手册对比可以发现是一致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reemot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reemote/article/details/128487090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个应用程序。

网友B:
ZD25WQ80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C:
移植SFUD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D:
在哪里查看SFUD支持哪些芯片?

网友E:
读写flash需要移植什么接口?

网友F:
这个spi也自动匹配的吗?

网友G:
flash的读写速度都非常一般呢。

网友H:
这个自带fatfs的吗?

网友I(2023-04-15):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网友J: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spi flash芯片写保护

网友K:
SPIflash在写操作时,需要预先擦除吗?

网友B:
怎么对spi flash特定地址进的数据行读取

网友L:
一款开源的串行 SPI Flash 通用驱动库。

网友M:
SFUD - 串行 Flash 万能驱动库

网友N:
为啥spiflash一直返回busy

网友O:
可以在外置的spi flash跑程序吗

网友P(2023-06-08):
引用 网友E:
读写flash需要移植什么接口?

这个用的是spi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