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IIC总线

楼主(2023-01-29):
IIC总线的拓扑结构
八位数据分布:
写操作:
读操作:
IIC总线的工作频率:
IIC总线的时序(重要):
起始位的时序:
用verilog代码描述这一过程:
此处是用来描述SDA信号的,什么时间拉高SDA信号,什么时间拉低SDA信号。
为什么 TR+TSU_STA+THD_STA+TF的总时间不等于TR+THIGH+TF+TLOW的总时间呢,TR+TSU_STA+THD_STA+TF应该是指需要稳定的时间。
结束位的时序:
数据位时序:
应答位时序:
读数据:
第二次起始位:
纠正:上图中SDA与SCL的时序标反了。

网友A:
IIC多用于主控制器和从器件间的主从通信,在小数据量场合使用,传输距离短,任意时刻只能有一个主机等特性。

网友B(2023-03-01):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它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又叫I2C,使用多主从架构,由飞利浦公司在1980年推出的。多用于主控制器和从器件间的主从通信,在小数据量场合使用,传输距离短,一般可达400kbps 以上,属于半双工同步传输型总线

网友C:
IIC总线的硬件,是由一根数据线SDA,一根时钟线SCL构成。不同的器件,都是并联接在这两条线上,I2C总线上的每个设备都自己一个唯一的地址,来确保不同设备之间访问的准确性。

网友D:
IIC总线通过上拉电阻接到电源VCC,电阻大小要根据设备实际测量

网友E:
IIC的一个优点是它支持多主控(multimastering),其中任何一个能够进行发送和接收的设备都可以成为主总线。一个主控能够控制信号的传输和时钟频率

网友F:
IIC的 SCL 和SDA 都需要接上拉电阻,保证空闲状态的稳定性

网友G:
IIC的每一帧数据由9bit组成,
如果是发送数据,则包含 8bit数据+1bit ACK,
如果是设备地址数据,则8bit包含7bit设备地址 1bit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