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IIC的最远传输距离是多远?

楼主(2023-01-29):
IIC的最远传输距离是多远?比如单片机操作24C02,支持最长引多远距离的线通信不会失败。或者失败率不高。

网友A:
看传输速率频率底低就长点,IIC本来就是板间通讯的,扯线就不稳定了吧

网友B(2023-03-01):
不会太远,单板,板内通信,板外的话30-50CM需测试,干扰情况,不定因素有点多,
主要用在板内通信

网友C: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数据吧 是不是和波特率还有关系啊

网友D:
和传输介质,走线布局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有关系的

网友E:
还是建议不要出电路板  否则很容易通讯失败的

网友F:
我觉得如果选用质量特别特别好的线缆 会传输的更远

网友G:
当然是越近越好了  而且iic对时序的要求很严格

网友A:
远距离的还是CAN通信,IIC只能同一个板子上的

网友H:
板间通讯还是别拉线吧

网友A(2023-05-21):
一般板间通讯还是使用稳定的串口或CAN通讯

网友I:
I2C传输的距离应该取决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J:
IIC和SPI都不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K:
距离甚短,不过超过一米

网友J: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I2C总线的最远传输距离约为几米到十几米不等。

网友L:
选择其他更适合长距离传输的接口和协议吧

网友M:
IIC并不适用于长距离传输

网友N:
短距离通信。

网友O:
SPI 与IIC 两者应用场合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P:
在一般情况下,IIC的最远传输距离大约为数十厘米到一米左右

网友Q:
可以降低速率、优化布线、上拉电阻取值

网友R:
I2C总线的最远传输距离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总线上的电容负载、总线上各从设备的驱动能力、总线电压等。

网友S:
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IIC 通信 ?在什么情况下药使用 SPI 通信?

网友T:
使用信号放大器或隔离器等外部器件

网友U:
过长会引入较大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V:
将I2C总线的频率降低,可以有效地增加总线的传输距离。

网友W:
理论上通讯距离可到10KM

网友X:
I2C总线的最大长度是:小于200mm~300mm

网友X:
如果需要在更远的距离内进行数据传输,可以考虑采用信号放大器、中继器或转换器

网友Y:
和电缆材料,距离,通信速率有关系。

网友Z:
非常适合在器件之间进行近距离

网友AA:
I2C总线的传输距离不宜过长

网友:
主要取决于传输速率、线路质量、上拉电阻的大小以及环境噪声等因素

网友O:
使用具有更强驱动能力的主控芯片或从设备,可以增加总线的传输距离和稳定性。

网友AB(2023-07-05):
IIC的最远传输距离是15米

网友AC:
看情况吧,如果受到影响可能会小

网友AD:
最远传输距离取决于总线上的负载电容和信号质量的

网友AE:
这个要看电容和信号了,一般不超过50英尺

网友AF:
如果使用高质量的双绞线,并且总线上的负载电容不超过30pF,则可以支持更长的传输距离

网友AG:
对于24C02,最远传输距离为15米

网友AH:
需要考虑总线上的负载电容和传输速率

网友AI:
物理长度也有影响的

网友AJ:
如果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的且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就是15米

网友AK(2023-08-14):
引用 网友A:
看传输速率频率底低就长点,IIC本来就是板间通讯的,扯线就不稳定了吧

是的,跨板就转差分,如LVDS

网友AL(2023-11-06):
仍然建议不要使用电路板,否则容易发生通信故障

网友AM:
iic传输的间隔应当取决旌旗灯号的稳定性

网友AN(2023-12-10):
SPI和IIC在应用场景方面是相同的吗?

网友AO:
它与传输介质、布线布局、周围环境等有关

网友AP:
在正常事情前提下,iic总线的最远传输间隔约为几米到十几米不等。

网友AQ:
IIC的最远传输距离和通信速率有关系

网友AR:
这个没有测试过,为什么需要那么远的距离呢?

网友AS:
当然,越接近越好,iic对时机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AT:
远距离通信或可通信,只能在同一板上进行

网友AU(2024-02-01):
i2c以及spi都不合适长距离传输。

网友AV(2024-03-06):
非常适合设备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网友AW:
使用外部设备,如信号放大器或隔离器

网友AX(2024-04-08):
时间过长会产生更大的噪音和干扰

网友AY(2024-06-20):
集成电路不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AP:
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iic进行通信?

网友AN:
spi和iic,这两种应用是一样的吗?

网友AL:
还是建议不要用电路板,否则容易出现通讯故障

网友AO(2024-08-06):
如果各方面最优,没有其他因素,就是15米

网友AZ:
IIC的通信速率和距离有限,一般用于板内通信,很少用于跨板通信。

网友AM:
正常情况下,iic的最长传输距离约为几十厘米到一米左右

网友BA(2024-10-10):
仍然建议不要使用电路板,否则可能会出现通信故障

网友BB:
Spi和iic,这两种应用是一样的吗?

网友BC:
传输距离和通信速率及传输介质都有关系

网友BD(2024-11-09):
c总线的传输距离不能太长,

网友BE:
可以降低速度、优化布线并评估上拉电阻

网友BF(2025-01-04):
iic传输之间的间隔应取决于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V:
什么情况下应该用iic,通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药物,spi,通信?

网友BG:
spi和iic在应用场景上是一样的吗?

网友BH:
它与电缆材料、距离和通信速度有关。

网友BI(2025-02-10):
当然,越近越好。IIC对时间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BJ(2025-06-19):
确实会遇到距离限制问题,差不多是0.5-1米以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