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M32的FSMC接口驱动TFT_LCD屏幕

楼主(2023-01-29):
FSMC存储区域说明(挂载在AHB3总线)

BANK1的基地址是0x60000000,不同的子bank地址不同,通过HADDR[27:26]这两位的值确定。

Bank1的256M字节空间由 28 根地址线(HADDR[27:0])寻址(注意:这里的HADDR是内部AHB的地址线,它的地址是按字节进行“编号”的)。

这里HADDR[25:0]来自外部存储器地址FSMC_A[25:0],而HADDR[27:26]对4个区进行寻址

注意:DATA长度为16位情况下,由地址线FSMC_A[24:0]决定)

Exp: 若我们选择了第四个,这两位是11,所以子bank的基地址是:0x60000000+(0x3<<23)=0x6C000000。注:FSMC_A[23]作为 RS 控制信号

若要写指令,RS =0(根据实际外接设备的时序标准)

当 数据宽度 设置为 16bit 时,向地址(FSMC_BANK1_BASE+(0x0«23))写入命令CMD,则 FSMC_A[23]作为 RS 控制信号;

当 数据宽度 设置为 8bit 时,向地址(FSMC_BANK1_BASE+(0x0«23)) 写入命令CMD,则 FSMC_A[22]作为 RS 控制信号。

若要写数据,RS =1(根据实际外接设备的时序标准)

当 数据宽度 设置为 16bit 时,向地址(FSMC_BANK1_BASE+(0x1«23))写入数据DATA,则 FSMC_A[23]作为 RS 控制信号

当 数据宽度 设置为 8bit 时,向地址(FSMC_BANK1_BASE+(0x1«23))写入数据DATA, 则 FSMC_A[22]作为 RS 控制信号。

#define FSM_BANK_PSRAM_ADDR ((unsigned int)0x60000000) //BANK1的首地址

.硬件接口初始化

/*硬件接口*/

void mm32_fsm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AF12--FSMC复用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12);//PD4-FSMC_NOE [nRD]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12);//PD5-FSMC_NWE [nWR]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12);//PD7-FSMC_NE1 [nCS] 即挂载在BANK1上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12);//PD13-FSMC_A18[R/S] -->RS接到了A18线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12);//PD14-FSMC_D00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12);//PD15-FSMC_D01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2);//PD0-FSMC_D0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12);//PD1-FSMC_D03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12);//PE7-FSMC_D04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12);//PE8-FSMC_D05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2);//PE9-FSMC_D06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2);//PE10-FSMC_D07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12);//PE11-FSMC_D08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12);//PE12-FSMC_D09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12);//PE13-FSMC_D10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12);//PE14-FSMC_D1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12);//PE15-FSMC_D1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12);//PD8-FSMC_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2);//PD9-FSMC_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2);//PD10-FSMC_D15

//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3\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FSMC外设初始化

*/

void mm32_fsmc_init(void)

{

    FSMC_InitTypeDef                FSMC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_Bank_InitTypeDef   FSMC_BankInitStructur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ENR_FSMC, ENABLE);

//        FSMC_NORSRAM_BankStructInit(&FSMC_Bank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StructInit(&FSMC_InitStructure);

//5.95ns@168MHz

//10.4ns@96MHz

/*

**SM_READ_PIPE:读数据延迟周期数,

**即从 SRAM 读数据输出端到FSMC 内部读数据端之间的寄存器数,默认为 0。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SMReadPipe    = 0;//数据延迟

/*READY_MODE:选择是否采用外部设备 FSMC_NWAIT 信号。

**0:不采用外部 FSMC_NWAIT 信号,而采用内部相关信号;

**1:采用外部设备 FSMC_NWAIT 信号。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ReadyMode     = 0;//0: Internal FSMC 1: External DEVICE (ie from FSMC_NWAIT)

/*

**t_wp:写操作周期,取值范围 0~63,对应写脉冲宽度 1~64 个时钟周期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WritePeriod   = 0x8;//写周期(OMA=66ns)

/*

**t_rc 读操作周期,取值范围 2~63,对应读操作周期 1~62 个时钟周期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ReadPeriod    = 0x8;//读周期(OMA=160ns)

/*

**t_wr:写操作时地址的保持时间,取值范围 0~3,对应写操作时地址的保持时间0~3 个时钟周期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WriteHoldTime = 0x02;//写保持时间设置(OMA=10ns)

/*

**t_as:写操作时地址的建立时间,取值范围 0~3,对应写操作时地址的建立时间0~3 个时钟周期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AddrSetTime   = 0x02;//地址建立时间设置(OMA=0ns)

/*

**存储器数据总线位宽设置(与寄存器 SMTMGR_SETx 设置的时序相匹配)

*/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DataWidth     = FSMC_DataWidth_16bits;

    FSMC_NORSRAM_Bank_Init(&FSMC_Bank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_BANK0);

/*

**SYSCFG 配置寄存器(SYSCFG_CFGR)

**[30:29]

**FSMC 模式选择

**01:兼容 8080 协议接口

**00:兼容 NOR FLASH 接口

**1x:保留

*/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ode            = FSMC_Mode_8080;

/*

**REG_SELECT[2:0]:时序参数配置寄存器组选择

**000:选择 SMTMGR_SET0 寄存器来配置 BANK1 传输的时序参数

**001:选择 SMTMGR_SET1 寄存器来配置 BANK1 传输的时序参数

**010:选择 SMTMGR_SET2 寄存器来配置 BANK1 传输的时序参数

**其它:保留

*/

    FSMC_InitStructure.FSMC_TimingRegSelect = FSMC_TimingRegSelect_0;

/*

**MEM_SIZE[4:0]:外接设备容量

**00000:未连接任何设备

**00001: 64KB

**00010 :128KB

**00011:256KB

**00100:512KB

**00101:1MB

**00110:2MB

**00111:4MB

**01000:8MB

**01001:16MB

**01010:32MB

**01011:64MB

**其它:保留

*/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emSize         = FSMC_MemSize_64MB;

/*

**MEM_TYPE[2:0]:外接设备类型

**001:SRAM

**010:NOR FLASH

**其他:保留

*/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emType         = FSMC_MemType_NorSRAM;

/*

**FC_ODATAEN

**FSMC 地址数据复用引脚只能作为数据使用

**1:仅作为数据引脚使用

**0:允许作为数据地址使用

*/

    FSMC_InitStructure.FSMC_AddrDataMode    = FSMC_AddrDataMUX;

    FSMC_NORSRAMInit(&FSMC_InitStructure);

}

.LCD读写操作
/*
**当RS=0时,表示读写REG
**当RS=1时,表示读写RAM
*/
/*
**写指令
*/
/*加__inline为了优化代码,可以不需要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_index(void *arg,unsigned short int index)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FSM_BANK_PSRAM_ADDR)=index;
}
/*
**写数据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_data(void *arg,unsigned short int data)
{
        //(0x1<<(An+1) @16bit_width  ->  1<<(18+1)=0x8000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nt *)(FSM_BANK_PSRAM_ADDR|0x80000))=data;
}
/*
**写寄存器
*/
void lcd_write_register(void *arg,unsigned short int index,unsigned short int data)
{
  lcd_write_index(0,index);
  lcd_write_data(0,data);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KAMI STUDIO」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40932/article/details/123022934

网友A:
MM32哪个芯片包括fsmc?

网友B:
建立读写时序最短是什么时间呢

网友C:
这个驱动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D:
MM32 居然有FSMC这个驱动,不错!

网友E:
能分享一下工程吗?

网友F:
其实用SPI驱动屏幕也挺不错的。

网友G:
FSMC驱动并口LCD,效率更高。

网友H:
最开始用FSMC接口驱动LCD的应该是ST吧

网友I(2023-03-12):
用SPI驱动屏幕也可以

网友J:
MM32F3270单片机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