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全志D1的SPI通讯问题

楼主(2023-01-29):
D1的SPI,空闲的时候是低电平,而且每个字节CLK 有9个脉冲,如图所示:

以下是SPI的配置

如果想将空闲时变成高电平,以及每个字节的CLK设为8个,可以尝试通过一下两个角度去分析。

SPI通讯的问题首先考虑是不是 spi_dbi_enable 的问题,目前 spi_dbi_enable 设置的是1,在将 spi_dbi_enable 设置为0后CLK,MOSI都没有数据了。

其实spi_dbi_enable是spi lcd显示屏专用的驱动,配置两个逻辑不太一样

配置lcd屏幕需要单独写lcd的配置

  1. &lcd_fb0 {        lcd_used = <1>;        lcd_driver_name = "kld2844b";        lcd_if = <1>;        lcd_dbi_if = <4>;        lcd_data_speed = <60>;        lcd_spi_bus_num = <1>;        lcd_x = <240>;        lcd_y = <320>;        lcd_width = <60>;        lcd_height = <95>;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7>;        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pixel_fmt = <0>;        lcd_dbi_fmt = <3>;        lcd_rgb_order = <0>;        lcd_frm = <1>;        lcd_gamma_en = <1>;        fb_buffer_num = <2>;        lcd_backlight = <100>;        lcd_dbi_te = <1>;        lcd_fps = <60>;        lcd_gpio_0 = <&pio PC 0 GPIO_ACTIVE_HIGH>;  // reset        status = "okay";};

另外检查一下,spi-rx-bus-width=<0x04>是四线spi驱动,需要确认从机是4bit SPI <D0 D1 D2 D3 CLK CS>,否则请改成 spi-rx-bus-width=<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