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 系列的 ADC 应用

楼主:
AD, ADC, dc
SWM181 中有两路功能模块,一路为 12bit SARADC,一路为 16bit 的 SDADC。
12bit --SARADC 阻抗在近似无穷大,建议用此 ADC 模块测量 NTC、PTC 等温度传感器的应用。
16bit-- SDADC 阻抗典型值是 400K。用 SDADC 引脚不能外接和阻抗一个量级的电阻,否则电阻分压会导致
采样值拉低;如实际应用中确实用到了,则可以开启 2 个通道以上,以此来减少输入阻抗的量级。
SDADC 的输入阻抗

网友A(2023-02-07):
单片机控制ADC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网友B:
可以 ADC 差分应用吗?

网友C:
ADC的触发模式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网友D:
这个可以dma控制的吗?

网友E:
这个最大 转换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大 转换的速度是多少?

SDAADC每个通道转换速度可达到 16.6ksps,单通道转换速度可达 50ksps。有两种转换模式:单次
转换和连续转换;
SARADC最高 1MSPS 转换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ADC 差分应用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dma控制的吗?

dma不控制,做的是传输,不用经过系统,标志位的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的触发模式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支持软件、PWM、TIMER 启动

网友F:
如果不同通道之间有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同通道之间有干扰怎么解决?

您说的干扰时是指哪个呢,读数还是?

网友C:
SWM181 中的2个ADC怎么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M181 中的2个ADC怎么同时使用

没有限制的,两个ADC可以同时使用的,把它们放在一起即可

网友G: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H:
SWM181一个ADC,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

网友I:
如何在SWM181 上得到最佳的ADC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M181一个ADC,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您看手册

网友J:
控制方式是怎么样那得看adc芯片的通信方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