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37版本无法编译GD32文件

楼主(2023-01-29):
电脑重新安装了一个新版的KEIL ,发现以前的程序无法使用了,版本是3.37的,求解!

网友A:
把图贴出来让大神们看看,经验+3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缺少了ARMCC编译器5?最新版的keil默认不安装编译器5,只安装编译器6,你可以手动安装编译器5,或者把工程设置成使用编译器6来编译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缺少了ARMCC编译器5?最新版的keil默认不安装编译器5,只安装编译器6,你可以手动安装编译器5 ...

楼上说的很正确,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无法编译的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