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WM信号在pcb走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3-01-29):
PCB上的布线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主要是看PWM的频率,如果要是高频的,就需要注意了。

网友B:
PWM信号PCB走线能走差分线吗?

网友C:
pwm信号需要双绞线吗

网友D:
这个pcb的布局有影响的吗?

网友E:
绘制PCb时PWM输出要按高频处理吗

网友F:
pwm信号对宽度有要求的吗

网友G:
啥都不需要注意,正常绘制就好了

网友H:
PWM 频率 本身高不到哪里去 ,中间 留个匹配电阻的位置 ,后头调试用

网友I:
我觉得想要注意的话,就是别走电源附近就好了

网友J:
受限于io的速度 pwm的速度不会很高 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K:
不过emc,能短点就短点,尽量少打过孔换面完事

网友L:
一个pwm能有几百兆以上?所以不需要高速电路的布板知识

网友M:
防止干扰呗,注意干扰源就好了

网友N:
主要是注意与关键信号之间的串绕。

网友O:
不需要高速布线的知识  因为单片机pwm输出的速度不会太高的

网友P:
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高频信号

网友Q:
其实PWM也没啥值得注意的点,只要不画错了就没事儿

网友R:
我一般绘制PWM信号,都是躲电源远远的

网友S:
注意就是要规范绘制,少过孔,短距离即可

网友T:
走线间距要做好,不要太近了

网友U:
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就好,这个没啥技术难点的

网友V:
PCB布线可是太多考究的,PWM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号线,不需要过多关注的

网友W:
建议就是PWM的线要短,然后距离干扰源要有一定距离

网友X:
感觉没什么要注意的,PWM一般就上K的频率。

网友Y:
内存和屏幕的走线可能要注意,PWM没听说要注意啥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R:
我一般绘制PWM信号,都是躲电源远远的

怕被电源干扰吧~

网友AA(2023-03-09):
频率不会太高,就当普通走线处理就好了

网友AB:
不是高频线,按信号线规则走就行

网友AC(2023-04-18):
可以采用阻抗匹配技术、差分线路设计、屏蔽隔离等方法,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网友:
了避免干扰,PWM信号线应该与电源线分离。这意味着,应该尽可能通过独立的走线连接到电源和地线上,从而减少信号噪音和毛刺。

网友AD:
在布线时,应该将PWM信号引出连接到控制元件

网友AE:
在PCB布线中应尽可能保持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同时使用屏蔽线或增加接地桥来降低噪声。

网友AF:
距离尽量近,以减小线路延迟和时序差异。

网友AG:
在PWM信号传输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信号反射、串扰、衰减等问题。

网友F:
应该保证输入和输出两端的阻抗匹配,以提高信号传输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H:
应仔细考虑线路阻抗特性,选择合适的线宽和距离。

网友AI(2023-06-08):
频率不高的话按正常信号线走就可u

网友Y:
我感觉距离不要太长。

网友AJ:
远离感性元器件。

网友X:
远离电源,尽量走短一些。

网友AK:
远离对信号敏感的信号

网友AL:
一个pwm能有几百兆以上?

网友AM:
所以不需要高速电路的布板知识

网友AN:
PCB布线可是太多考究的

网友AO:
PWM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号线,不需要过多关注的

网友AP:
然后距离干扰源要有一定距离

网友AQ:
怕被电源干扰吧~

网友E:
要注意信号完整性、EMI干扰和地线规划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AR:
注意信号完整性、地线设计、电源稳定性、地与电源分离以及差分信号设计等方面

网友AS:
采用低阻抗、平衡的地线回路设计,确保地面回路直接连接到功率驱动器或PWM发生器的引脚,并避免地面回路间的串扰。

网友AT:
过长会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

网友AU:
信号可能对周围的信号敏感,因此需尽量与其他高频或噪声辐射源分离。

网友AV:
PWM信号线的接地应该可靠

网友F:
使用足够宽度和低阻抗的地线,以确保地线能够提供足够的回流路径。

网友AW:
避免高频干扰的基本思想是尽量减少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AX:
信号走线尽量不换层,即尽量不要使用不必要的过孔。

网友AY:
保持信号走线的长度尽可能短,并尽量避免走线路径与其他高速信号线或噪声源交叉。

楼主:
不同信号的布线要分开,以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E:
使用屏蔽线或差分信号线来减少干扰。

网友AZ:
避免高频干扰,尽量减少串扰。

网友BA:
使用足够宽度的走线,以降低走线的电阻和电感,减少信号衰减和延迟。

网友AF:
使用足够的电源线宽度,以降低电源线的电阻和电压降。

网友D:
确保信号线走线尽量短,并使用适当的走线宽度和距离,以减少信号在走线过程中的损失和失真。

网友AS:
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阻抗匹配因素包括信号源架构和输出阻抗。

网友BB:
连线要精简,尽可能短,尽量少拐弯

网友BC:
在电源线附近放置足够的电容,以提供稳定的电源滤波和储备。

网友BD:
通过使用分离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可以降低信号回流路径的干扰和电源噪声。

网友BE:
如果PWM信号具有高频成分,比如数百kHz或 MHz级别的频率,应该采取合适的布局和走线技巧来确保信号完整性。

网友BF:
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G:
信号线不宜过粗,特别是与芯片相连的线路,与焊盘大小相同即可。

网友BH:
添加电源去耦电容、减小信号走线长度等,减少过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