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串口波特率VS连续通信最高波特率

楼主(2023-01-29):
串口波特率也称比特率,常用表示单位为bps(比特每秒,1秒钟可传输的bit总数)。以9600波特率为例:1秒钟串口信号线可以传输9600个bit位,1个位所需时间就是1/9600秒约104us。如下图所示:
USB转串口设备,通常支持各类标准以及非标准串口波特率,由USB转串口芯片内部或外部时钟源通过倍频或分频先得到内部串口时钟,然后由内部串口时钟分频得到目标串口波特率。根据USB速率不同,USB转串口又可以划分为全速USB转串口和高速USB转串口。全速USB物理层为12Mbps,高速USB物理层为480Mbps。对于常规低波特率通信,使用全速USB转串口可以满足应用需要,对于高波特率串口通信以及多串口通信,使用高速USB转串口效果更佳。
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是指USB转串口芯片支持的物理最高串口波特率,串口双向通信的总带宽不会超过USB的总线速率,因此以全速USB转串口芯片为例,USB全速物理层为12Mbps半双工,考虑到USB协议及CRC等开销,收发双向使用6Mbps及以上速率串口通讯时,串口通讯必然为非连续传输。数据包之间会存在时间间隔。若要实现连续无间隔传输,可使用高速USB转串口芯片。
连续通信最高波特率是指USB转串口芯片串口实现连续无间隔传输时支持的最高串口波特率,有别于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该参数强调的是串口数据通信的连续性,对于串口发送来说,在串口数据的停止位和下一个串口数据的起始位之间没有字节间时间间隔。对于串口接收来说,可以连续采样接收无字节间时间间隔的串口数据,缓存在芯片接收FIFO中,然后等待上传至USB主机。通过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得到该间隔时间,在不借助硬件仪器的前提下,也可以对USB转串口设备进行大数据或大文件传输测试,得到串口收发速度。
简而言之,如果对于大数据量串口通信有速度和时间要求,就需要同步评估该芯片支持的最大峰值串口波特率与连续通信最高波特率。

网友A:
串口波特率最大值是多少,传统的9针,虽然可设定多个数值,两台计算机实现是115.2K,与工业通讯最大达到19.2K,工业非数据型,默认9600通用型,是比较稳定的,也是一些谐振设备推荐的波特率。

网友B(2023-03-01):
在各种通讯方式中   最快的是哪种方式啊

网友C:
反正pc端常用的串口调试工具默认的最快速度就是115200了

网友D:
设想一下 将来有没有可能usb口的两端都是typec的接口呢

网友E:
为什么这种串口的转接器 有源的要比无源的运行稳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种串口的转接器 有源的要比无源的运行稳定呢

无源型485转换器通过对计算机的RS-232串口进行窃电对其进行供电,由于是通过串口窃电,功率不能太高且其体积较小,导致其相应的防护器件不能太多的使用,无源型485转换器一般多用于负载少,通信距离短的485总线网络,有源防雷型485转换器就是外接电源供电,在485端口带有防雷保护功能,能够在外部雷击情况下对485线路进行放电效应,从而保护485端口芯片不被损坏,但是如果雷击超过一定限度,依然会导致485端口芯片损坏甚至于导致计算机损坏

网友G:
目前来看 usb应该是速度最快的通讯方式了

网友H:
老感觉Usb再像typec变,现在有牌子的数据线不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