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的启动,boot0和boot1的取值说明

楼主:
关于STM32的启动,boot0和boot1的取值说明
对于stm32的启动,涉及到boot0和boot1的取值如下图所示。(所谓启动,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西瓜籽@」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844792/article/details/125513443

楼主(2023-01-29):
(1)当boot0接地,boot1任意时,stm32会从主闪存取开始执行程序,这里边的程序就是我们一般编写好的用户程序。
如果选用这种模式启动,那么可以选择使用SWD/JTAG直接下载程序到从主闪存。

楼主:
(2)当boot0接高电平,boot1为0时,stm32会从系统存储区开始执行程序,它属于一块ROM,用户不能操作,在出厂之前厂家会在这里边烧写相关的bootload.

楼主:
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主闪存存储器中。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Step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Step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
Step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
可以看到,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需要跳帽跳来跳去的,非常的不注重用户体验。

楼主:
(3)SRAM很显然程序要是烧进去掉电之后就会丢失,所以采用这种模式启动,一般会用作程序的调试。
假如我只修改了代码中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就需要重新擦除整个Flash,比较的费时,可以考虑从这个模式启动代码(也就是STM32的内存中),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等程序调试完成后,在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

网友A:
谢谢普及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