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植MultiButton到MM32

楼主(2023-01-29):
简介
MultiButton 是一个小巧简单易用的事件驱动型按键驱动模块,可无限量扩展按键,按键事件的回调异步处理方式可以简化你的程序结构,去除冗余的按键处理硬编码,让你的按键业务逻辑更清晰。

移植MultiButton需要一个定时器为MultiButton提供计时服务。
本次移植使用mindsdk自动生成的工程:plus-f5270_tim_basic_mdk

开始移植
说明:本次移植实现了按键一(D7)单击,双击,长按时分别点亮不同的LED灯。

1.将MultiButton的.c文件和.h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并在魔术棒中设置好MultiButton的文件路径。

2.实现按键的GPIO口初始化

void button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开启按键端口的时钟*/
    RCC_EnableAHB1Periphs(B1_GPIO_CLK, true);
    RCC_ResetAHB1Periphs(B1_GPIO_CLK);
    gpio_init.Pins  = B1_GPIO_PIN;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B1_GPIO_PORT, &gpio_init);

}

3.实现按键对应的高低电平读取函数
read_button_GPIO函数的作用就是读取对应的按键的电平,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因为本次只使用了一个按键,所以只有一个case btn1_id,
后续如果需要扩展更多的按键,可以在.h文件中Button_IDs增加。
Button_ID相当于按键的身份*。

enum Button_IDs {
    btn1_id,
};
uint8_t read_button_GPIO(uint8_t button_id)
{
    // you can share the GPIO read function with multiple Buttons
    switch(button_id)
    {
        case btn1_id:
            return GPIO_ReadInDataBit(B1_GPIO_PORT, B1_GPIO_PIN);
            break;

        default:
            return 0;
            break;
    }
}

4.写按键动作对应的回调函数:下面分别的我写的单击,双击,长按的回调函数。

void BTN1_SINGLE_Click_Handler(void* btn)
{
    LED4_ON;
    LED5_OFF;
    LED6_OFF;
}

void BTN1_DOUBLE_Click_Handler(void* btn)
{
    LED4_OFF;
    LED5_ON;
    LED6_OFF;
}

void BTN1_LONG_PRESS_START_Handler(void* btn)
{
    LED4_OFF;
    LED5_OFF;
    LED6_ON;
}

5.定义一个按键:Button btn1;

6.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一个按键

button_init
btn1        按键1
read_button_GPIO        高低电平读取函数
BUTTON_ON        设置按键触发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btn1_id        按键1对应的id
button_init(&btn1, read_button_GPIO, BUTTON_ON, btn1_id);

//为按键1设置动作对应的回调函数
    button_attach(&btn1, SINGLE_CLICK,BTN1_SINGLE_Click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DOUBLE_CLICK,BTN1_DOUBLE_Click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LONG_PRESS_START,BTN1_LONG_PRESS_START_Handler);

//使能按键1
    button_start(&btn1);

7.设置一个5ms间隔的定时器循环调用后台处理函数
修改定时器触发时间为1ms
添加一个变量,
volatile int time=0;
在定时器中断中time++;

之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button_ticks
while (1)

{
    if(time>=5)
    {
        time=0;
        button_ticks();
    }
}

button_ticks中不需要我们进行修改,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极术社区」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569031/article/details/127368053

网友A:
这个是一个芯片吗?还是程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