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F103的硬件IIC有没有bug啊?

楼主(2023-01-29):
之前用的st的芯片,硬件iic一点都不好用。换灵动的mcu了不知道硬件iic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使用模拟的I2C就可以吧,不受到芯片的左右

网友B:
应该是没有BUG的吧

网友C:
其实原来的ST也不算是BUG,就是固件库的问题,好像换成HAL库就好了呢

网友D:
之前硬件I2C好像也没啥问题啊,我记得

网友E:
你可以用模拟I2C,就是时序要好好弄弄

网友F:
我用I2C现在能用模拟的,就不用硬件的模式

网友G:
其实都可以,灵动这块应该是处理了的

网友H:
你可以用硬件I2C试试嘛,估计不会有啥大问题

网友I:
之前你说的不好用指的是哪方面?

网友J:
我了解ST的硬件I2C好像会死机,但是灵动这个好像不会

网友K:
你问问灵动的FAE吧,咨询一下,应该是没有bug的

网友L:
如果要用高速的IIC可以用硬件的试试。

网友M:
用的人少,估计有问题也没发出来。

网友N:
IIC软件和硬件区别应该不大,软件安全一些!

网友O:
使用一下你就知道有没有bug了

网友P(2023-03-12):
模拟的iic更方便移植

网友Q:
ST是库的问题,标准库变成HAL库就好了,灵动没听说有问题